OPTO22的问题?

楼主(2006-08-07):
  1、正常生产过程中,在Configure模式下修改流程(chart)或增加流程对正在运行的程序有没有影响?如果把修改或增加后的流程下载到控制器会对正在运行的程序造成什么影响?输出接点(DO)会复位吗?会不会造成失电联锁系统误动作?在下载到控制器的过程中一些显示、调节系统会正常工作吗?累积值会不会归零?如果一个输出接点的初始状态为0,正常状态为1,重新编译下载流程到控制器后此输出接点的状态是1还是0(在此过程中生产正常)?
   2、 要怎么做才能增加或者修改流程(chart)而不对未作修改的程序产生影响?
   3、如果要运行的任务多于32个怎么办?
   我才学OPTO22系统,请介绍详细点,谢谢!!![/b]

网友A:
c初学者:

opto22的程序可以在ONLINE状态下修改,在修改过程中,DO是不会复位的,修改完成后,会按照修改后的程序运行。

在程序下载过程中,PID 调节的输出值会保持。

累积值如果你定义为persistent 类型的变量,是不会回0的,即使修改程序,重新下载程序,这种类型的变量都会保持下载前的值。这是opto22产品的特色。

opto22程序编写的流程一般不会超过32个,即使超过,也可以通过合理的流程调度,来完成。一般的项目只需要7-10个流程就可以完成。你要这样向一般的PLC程序(梯形图),在OPTO22的程序中,只相当于一个流程。CHART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欢迎你来北京奥普图公司咨询。我们8月10日也有免费的软件培训,欢迎参加!

网友B:
我公司购买的opto22 SNAP-LCSX-PLUS通讯模块安装后,不能进行数据通讯,请问此模块安装后还要进行其它设置吗?请指点,感谢感谢!!!

网友C:
王先生:
    请您致电北京奥普图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支持会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作详细解答。
  电话:   010 8280 9682
          010 8280 9672

网友D:
欢迎到OPTO QQ群 14020053交流

网友E(2007-01-23):
北京兴奥源公司去年订购OPTO控制器及模块一套,运行过程中出现了某些设备的误动作,北京OPTO不给维修,怎么办?

网友A:
控制器和模块都没有任何问题,出现误动作是是程序引起的。严格的说,不是误动作,是程序不严谨,不完善而引起的程序规定的动作!

网友F(2007-06-12):
OPTO22真那么差吗?

网友G:
to:TWC
加不进去呀!说群满了,怎么办呀?

网友E:
不能说是OPTO差,但是说程序不严谨也不能虽便就说,我把程序发给了OPTO22的工程师,工程师说看不懂。在实用过程中,OPTO还是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出问题不怕,关键是OPTO的技术服务还是不到位,非让把主机拆回去,这样的做法就是叼难!

网友H(2007-11-28):
再好的产品不会应用也不能体现出好的地方,工控行业的技术支持十分重要,建议外国品牌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强化本土化服务。

网友H(2008-05-08):
功能不行,是自己不能掌握程序指令的编成方法吧,

质量差,是软件或硬件呢?如果硬件工作在规定的公况下是很难损坏的,因为OPTO22的模块是光隔离的,此外,任何产品的硬件都有问题,只是故障率和可靠性的差别问题了

网友D:
不能说OPTO22功能不行,质量差,或者只能做小的控制系统,我们单位承担的项目80%都是大系统,也很好用,也稳定,我想还是对OPTO22产品功能了解不多,没有合理的优化控制逻辑和算法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