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大家说说看“如何搞好电气巡检?”

楼主(2006-08-07):
电气巡检是非常重要的,但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管理者有不同的搞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请教请教

网友A:
电气管理外行领导看卫生,内行领导看报告。
线路接口,负载用电情况,电源线老化状况,线径时否复合要求,当然外行都会看的卫生业很重要!

网友B:
表面文章也要做啊!现在不都在学西方搞5S吗?
卫生变的重要了,卫生搞不好有时罚的比工作没做好还要多。

网友C:
一点小经验:1、每天上班后按照各自的分工到各自的包机范围内巡检,并作好巡检记录,一天两次,上下班各一次;2,巡检时要眼、耳、口、鼻、手并用,即用眼看设备是否异常?用耳朵听是否有异常的声音?用口问一下值班员设备的运行状况,用鼻子闻一闻设备是否有异味?用手摸一摸是否发热或震动?当然用温度测温仪效果将更好,也安全,3,设备的卫生很关键,每周至少清扫两次,保持电气柜内卫生清洁,防止灰尘导电,还要检查配电室内挡鼠板是否完好?4,设备的检修不必完全按计划进行,掌握各个设备的运行状况就行,使运行设备处于受控状态,检修设备处于计划状态,备用设备处于良好的备用状态

网友D:
5S里面你做好前面的4S就可以了

网友E:
对于不同的设备 有不同的巡检内容和周期,我们单位是每周对设备巡检一次,由于特种设备多,所以检查内容也较多,象电气线路,低压电器,开关等,对重要设备还开展状态修,有专门的仪器进行检测,对配电箱每一季度还进行的温度检测,至于卫生情况不是很好,搞得很一般,作一次小修打扫一次,对于强电来说,卫生条件要求相对要低些,对于一般的企业来说,做到还比较容易。

网友B:
我觉得5S里面最重要的还是最后面的。最重要的做到了,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网友F:
眼、耳、口、鼻、手并用,我严重支持,经常巡检是一种美德。另外领导也不会说电工整天无所事事 。呵呵

网友G:
我想问一下个为高手:我公司有一台沈点的10KV1250KW的电机,用了几个月,要加油,可是没有说明书上的牌号,用什么代替好?

网友C:
哪个地方需要加油,说明白点,是轴承吗?是滚动轴承的话,加二流化钼锂基质就行

网友C:
奇怪了,我怎么跑到这个帖子上了

网友C:
本来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

网友H:
别墅~~二硫化钼不是适合任何电机的,要先了解电机的转速~

网友I:
同意
别墅的观点
除了
眼、耳、口、鼻、手
还检查
电压:是否过低,是否缺相,是否波动
电流:是否过大,是否平衡
带电:用电笔测量外壳是否带电
绝缘:潮湿环境应经常用摇表摇对地电阻
环境:经常注意电器设备周围是否有可能危及设备安全因素
如,机加产生的铁削是否可能落进配电柜
运料小车是否会压坏地上的橡套电缆
电焊火花是否会烧坏附近的电线
人走电未断
安全装置:保险丝是否被换成粗铜丝
热继电器整定值是否被调大
挂一漏万
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