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请教:关于PCI9114_DG 的DI功能

楼主(2006-08-07):
希望通过PCI9114_DG的某个DI端口,

采集到脉宽为8ms、电压为11V左右的一个脉冲信号,

可以吗?

如果不可以,请指明原因。

如果是采集卡的功能限制的,请问什么型号的采集卡可以达到上述功能?

网友A:
要考量的事情可能有...
1. 電壓範圍: 11V 是否可被該板卡接受.
2. D/I 的反應速度: 該板卡是隔離型的 D/I, 不知速度如何.
3. 軟件/系統的反應速度: 軟件取得一筆 D/I 數據的速度如何.

另外, 此板卡是多功能型的; 若只用來讀 D/I... 是太浪費了!

网友B:
问一下这个板卡的A/D采样的功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