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软件

楼主(2006-08-07):
刘工,你好,请问使用PC并口驱动步进电机的CNC软件有哪几个?目前,我只知道MACH,KCAM4,NINOS,请刘工比较一下它们的差别,以及有没有更好的软件呢?这些软件好象在雕刻机用得比较多.

网友A:
to xzy568:
你知道的不少了,
这里很多人介绍的都是用运动控制卡的控制系统,
我看还是由你先介绍一下你了解的现状,PC并口驱动步进电机的CNC软件,MACH,KCAM4,NINOS,这些软件的出处和功能.

楼主:
我是想把这个用到点胶机上,不知道行不行.
并口输出的最高脉冲频率为1MHz,只是插补速度比较慢,不过目前我所知道的是MACH的插补速度是最快的,因为它使用的是中断处理的.

用纯软件做CNC最大的好处是成本低,用二手电脑都没问题,软件可以用D版的.

我现在正在研究KCAM4,不过我还是搞不太清楚,是汉化板的,帮助是英文的.

余下的请高手补充

网友A:
KCam 网址:http://kellyware.com/
国内推介使用 Kcam4 的网站:
http://www.jm71.com/CNC/cnc.htm
http://www.cdle.net/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可以明确的说,不知道。我不认为并口带步进电机是个好方案。

楼主:
并口带步进本来就是一个低端的方案,但是也能用啊

楼主:
TO:亦云人云
谢谢你提供信息,我主要是从你提供的第三个网址上面了解到这方面的信息的.不过使用这种方案会让做低端的雕刻机等设备厂家没饭吃的,不过反正我不是做数控这行的,和我没关系,我只是基于技术角度订论这种低成本的方案.
对了,象你水平比较高,可以直接研究MACH3,这个可能比较有实用价值.

楼主:
并口控制感觉CPU占用率应该不会很高才是,使用ECP模式,然后让其向并口传数据(就是发脉冲咯),传完数据后DMA控制器向CPU请求中断然后接者发.

网友B:
"用纯软件做CNC最大的好处是成本低,用二手电脑都没问题,软件可以用D版的."
这应该是一个支持抵制的原因

楼主:
我说的是个人研究用,商业用途不在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