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ctV6.10 OPC Server 配置指南

楼主(2006-08-07):
Citect在其最新的版本6.10中增加了一些新特性,其中就包括将OPC server DA2.0集成在他的Runtime环境中。听上去似乎很不错,对于初次使用者来说,该如何使用这些功能呢?下面我们就将详细的讨论OPC server的配置方法。
我们以 Windows XP SP2操作系统为例来说明Citect OPC server的配置方法,由于Windows XP SP2操作系统的安全特性非常高,所以配置也相对其他系统而言是最复杂的。第三方客户端测试工具使用FactorySoft的Test Client。

1) Citect OPC server的安装
在安装Citect的过程中,Citect OPC server和OPC的核心组件会自动被安装到计算机上。安装成功后,计算机上会注册有两个服务器:一个是进程OPC服务器——Citect.OPC;一个是本地/远程服务器——Citect.OPCRemote。

2)  Windows安全性配置
1.防火墙
 第一种方法是关闭防火墙。在控制面板中打开Windows防火墙,在常规页面中选择关闭。
 第二种方法是不关闭防火墙,添加一个例外到防火墙并开放DCOM端口。在控制面板中打开安全中心,选择Windows防火墙,在例外页面中选择添加程序。需要添加的程序有Microsoft Management Console,CTOPC32.exe,OPCEnum.exe。选择添加端口,名称填DCOM,端口填135,类型为TCP。
    2.启用文件共享
    在控制面板中打开网络安装向导,在文件和打印机共享页面选择启用。
    3.创建OPC访问用户
在服务器上创建两个用户,一个作为OPC服务器的用户名,一个作为OPC客户机的用户名,加入管理员权限组。同样在客户机上也创建相同的两个用户名和密码。这样,在服务器上就可以用服务器的用户名登录,在客户机上用客户机的用户名登录,不需要两台计算机以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来登录了。

3)DCOM配置
  在开始菜单中选择运行,输入dcomcnfg,回车。打开组件服务——计算机,右键我的电脑——属性,在默认属性页面,在此计算机上启用分布式COM上打勾;默认身份级别选择无,默认模拟级别选择标识;在默认协议页面,将面向连接的TCP/IP移到最上方;在COM安全页面里,访问权限中编辑限制添加Erevyone并附给所有权限,附给Anonymous Logon所有权限,编辑默认值添加Erevyone并附给所有权限,附给System所有权限;启动和激活权限中编辑限制添加Erevyone并附给所有权限,编辑默认值添加Erevyone并附给所有权限,附给Interactive,System所有权限。
展开我的电脑——DCOM配置,选择Citect.OPCRemote,常规页面身份验证选择无;位置页面在此计算机运行应用程序上打勾;安全页面在配置权限中添加Erevyone并附给所有权限,附给System所有权限;在标识页面中选择交互式用户。
Citect.OPC和OPCEnum的DCOM配置参考Citect.OPCRemote。

注意:配置完必须重起计算机才能生效,客户机可配置参考服务器配置。
4)客户端测试。
   在客户机上以客户机用户名登录。
   1.FactorySoft Test Client
   打开客户端,选择OPC——Connect,ServerName为CitectOPCRemote,ServerNodet填写服务器名称,OK。连接上服务器后,选择OPC——AddItem,可以看到列表中出现Citect服务器中的Tag列表,添加后就可以对Tag进行读写了。
   2.Citect
   新建Citect工程,Board页面中BoardType选择OPC,Address选择0,Special Opt填写服务器名称;I/O Device页面中Address填Citect.OPCRemote,Protocol选择OPC;Tag页面中Address填服务器中的Tag名称。组态后运行就可以读写服务器上的Tag点了。

Q&A::

   1.Dcom 配置中Citect.OPCRemote 属性里为什么“在此计算机运行应用程序”项为灰色,选不了?
  这可能是CitectV6.10安装程序的Bug,可以先装一遍CitectV6.0,卸载后再装CitectV6.10就可以了。其实不能选也没什么影响。

  2.客户端必须要装Citect吗?
     可以不装Citect,但是必须要装OPC组件,并且要把服务器中关于Citect的注册表信息导入客户机的注册表。包括HKEY_CLASSES_ROOT中关于Citect.OPC 和 Citect.OPCRemote的内容以及HKEY_CLASSES_ROOT——CLSID中关于CtOPC32.dll和CtOPC32.exe的内容。当然最省事的方法就是装一下Citect,再把文件删掉也没关系。

网友A(2006-10-07):
爱死你了

网友B(2007-09-13):
请问安装Citect V5.42版本会自动安装OPC Server吗?

网友C:
下面引用由袁野无忌在 2007-9-13 11:04:00 发表的内容:
  请问安装Citect V5.42版本会自动安装OPC Server吗?
--------------------------------------------------------------------------------------------
会的

网友D:
看得出作者对Citect OPC 还是比较有研究的.

网友(2008-04-26):
楼主知道如何实现Citect OPC Client 与远程OPC Server的通讯连接吗?我试了半天老是联不上,包括在Client 上注册远程OPC Server的相关信息,更改[OPC] useopc2=1,然后如上面的定义通讯接口,但就是联不上;但连本机的OPC Server就不没有问题;郁闷中;;;;;

网友E(2008-05-26):
谢谢分享!正是我所需要的!太好了!

网友F(2010-05-04):
6.0的不需要软件狗吗?软件本身自带的?

网友G(2011-01-19):
谢谢楼主,提供的内容对我们初学者太有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