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保险管坏了,型号为220V 3.15H,3.15H

楼主(2006-08-07):
一显示器上的保险管坏了,型号为220V 3.15H,3.15H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应该是3.15A的延时保险

网友B:
应该是3.15AH吧,表示额定电流3.15A,H表示高分断能力。在3.15前面应该有一个F或T,F表示快熔,T表示延时。

网友C:
彩色显象管开机需消磁,因此熔芯为延时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