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这段step7的含义

楼主(2006-08-07):
A     #m3_full
      JCN   M005
      LAR1  P#90.0
      L     DB90.DBW   54
      L     6
      *I
      SLW   3
      +AR1
      OPN   DB    91
      L     DBW [AR1,P#0.0]
      L     1
      +I
      T     DBW [AR1,P#0.0]
M005: NOP   0

网友A:
设AA=db90.dbw54
BB=AA*6+90
BB就是dbw[ar1,p#0.0]的地址。比如db90.dbw54=1那么就执行db91.dbw96=db91.dbw96+1

楼主:
SLW   3 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B:
左移三位,目的是将地址新生Byte.Bit格式,32位指针要求的格式。

网友:
左移三位保持ar1低三位为零,保证访问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