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加T15?不加也可以吧?

楼主(2006-08-07):
  O(
      A     I     42.2
      L     S5T#1S
      SE    T     15
      NOP   0
      NOP   0
      NOP   0
      A     T     15
      )
      O     I     42.2
      =     M     10.1

网友A:
如果I42.2输入持续1秒就输出M10.1。加T15相当于输入滤波作用。用不用就是你的工艺要求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大鸟一人在 2006-8-8 7:48: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I42.2输入持续1秒就输出M10.1。加T15相当于输入滤波作用。用不用就是你的工艺要求
--------------------------------------------------------------------------------------------
我想做如下解释:当i42.2输入时m10.1就立即=1了,当i42.2在1s内断开,m10.1继续保持,当1s到时,m10.1=0,如果没有t15,就没有上述功能了

楼主:
O     I     42.2
这一条加的是不是多余?不加也能实现上述功能。

网友B:
不多于,立即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