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求助ABPLC复位问题

楼主(2006-08-07):
请教各位老师,ABPLC出现了故障,PLC上没有复位按扭,现在的状态是FOULT灯一直在闪烁.现在的问题是通讯不上,所以想从程序里面消除故障,我感觉是做不到.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我用的是Micrologix 1200PLC,谢谢!

网友A:
你必须有RS500的软件,将编程口下一个很小的按钮按下,可能需要用很细长的东东才行,你会看到DCOM灯亮,此时可以通讯上.然后将程序上载然后选择GO TO ERROR,可以看到故障是什么造成的,但不一定准确.多半会提示模块错误.然后选择清除故障,故障灯灭.再下载程序,并选择"RUN"模式.这样就OK了!

网友B(2006-09-09):
Micrologix 1500PLC也是这样搞的吗?

网友C:
Micrologix 1200 foult 灯亮应该不至于不能通讯,通讯协议没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