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do通讯问题

楼主(2006-08-07):
我现在用Twido编程口(com1)来做ModbusRTU通讯,Twido做从站,PC做主站,
协议(Modbus、2400、8、none、1)配置好,线也接好了( 5针DPT接到7针),
从主站发出标准Modbus信息时,可以看到PLC的comm指示灯在闪烁,可是PLC没有回应...

有哪位大侠做过,帮一下!

网友A:
1.必须要232-485的模块pc才可以和twido通讯,twido的口是485的。
2.你用的是twido的com1口(编程口),必须把twido的5和7脚短接。

楼主:
谢谢回复,一直没空上来。
问题已经解决了,原因是我是用无线收发器连到PLC的,
由于收发器处理Modbus帧比较慢,所以PLC的响应“相对”
太快了(而直接连电缆没有这个问题,读得非常好),
故此把PLC的帧延迟改大些,改到200后问题解决了。
希望做无线通讯的朋友注意到这个!

网友B:
为尽心于工控事业的人而敬礼

网友C(2006-11-04):
我也正在搞无线通讯,可以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