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不能屏蔽win键,也不能声音报警

楼主(2006-08-07):
我用的是wincc 6.0,我在计算机选项中把该勾的都勾了,全屏\屏蔽键的那四个选项都勾了,但不能屏蔽win键,不明白是怎么会事?很奇怪!而且声音报警也也不行了,我用的是horn控件,用一个plc的内部变量来触发,当有报警的时候这个变量置为1,然后触发horn,然后上位确认报警将这个变量置为0,消音.这些我在家的时候用另一台机子都没有问题,现在到了现场为什么都不行了?

网友A:
屏蔽win键可以到windows操作系统:1.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2.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Keyboard Layout”项。新建二进制名称为“Scancode Map”。值为“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3 00 00 00 00 00 5b e0 00 00 00 00”。
能否说一下horn控件?

网友B:
声音报警可以先找到一个好像是WMV格式的声音文件或者其他格式的,然后再用C编写一个调用程序,if 变量=1 就调用这个文件

网友C:
声音报警,可以用API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