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6RA23直流调速

楼主(2006-08-07):
西门子6RA23直流调速器、800A可控硅、365KW电机组成的调速系统,能正常启动,但只能正常工作2小时左右即出现电流波动大、持续20分钟左右停机(连续三次)。电抗器在正常工作时无异常。刚停机时,检测可控硅发现一只不正常(负载法),但拆下后检测正常,更换新可控硅。请教各位,在其他地方还有没有存在问题?

楼主:
肯请各位指教.

网友A:
电机有问题的话,表现是一样的

楼主:
请诸位多提问题谢谢了.

网友B:
wangle,你能提供电话吗,请发到michael.wen@everbrightpower.com,我们的客户有很多碰到类似的问题,我们解决了很多

网友C(2007-06-12):
求助:西门子6RA23直流调速器使用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