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关于DCS的技术问题-DCS的I/O总线

楼主(2006-08-07):
这个论坛近来比较热闹,但我建议还是多谈些技术问题较现实。一种DCS系统的性能如何涉及到DCS内的许多问题。如软件、硬件等。硬件有I/O模块、I/O总线、DPU模块、实时高速公路等技术选型及指标。我们先从I/O总线谈起。I/O总线是指DPU到I/O模块之间的通讯总线。目前国内系统中有基于以太网的、485的、CAN总线的。但国外系统对此都没有公开。我在此抛砖引玉,列出了几种I/O总线的优缺点。希望大家发表自己的见解。若对国外DCS系统的I/O总线类型有所了解也希望大家列举出来学习学习。
          优点                   缺点
以太网    通讯速率高(100M)           每一I/O站须加一通讯卡,每一DPU站须加一HUB,降低了可靠性,加大了成本
CCLINK    通讯速率高(5M)            同上,须使用专用芯片,成本较高
CAN(DEVICENET)    通讯速率中等(2M)有例外报告功能。    信息帧为短帧,在相同的信息量下,所需的数据帧增多。须使用专用芯片。
PROFIBUS-DP    通讯速率高(12M),     有主站与从站之分,须使用专用芯片,主站成本较高,每一段上最多只能连接32个节点,实际使用中只能连接22个点(模块)
MODEBUSPLUS    通讯速率中等(1M),成本低    通讯速率较低

网友A:
确实是个问题呀
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B(2006-09-18):
1.以太网做IO总线可能是趋势。
  国内的新华可能走的比较早。
2.CC-LINK的速率最高是10M。
  但是推广的厂家不够多。
3.MODBUS PLUS做IO总线的效果不好,
  速率低,距离还短。
  但是听说华文在用。
4.Profibus DP 其实是十分适合做IO总线的
  事实在证明这一切。
  Siemens,ABB,欧陆,和利时都有建树。
5.ControlNet的性能十分的不错,
  但是好象AB的开放性不够高

网友C:
写的简单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