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INTOUCH与西门子PLC通讯

楼主(2006-08-07):
本人所用系统是INTOUCH+IO SERVER+S7-300PLC,上位监视画面中一组合对象的动画连接经常不能正常显示,但强制PLC输入点却显示正常,怀疑是通讯问题但查各种参数设置都没问题,请教高手指点以下应该怎样解决?

楼主(2006-09-18):
补充一下,PLC通过MPI口与PC机上的CP5611卡MPI口连接,MPI选择开关打在OFF位.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你没有说清楚,不好回答你,你看一下你这个点是不是在其它地方用过影响他了?

网友B:
这应该只是PLC的问题 和INTOUCH应该没什么关系.

网友C:
1.是否是距离远,通讯速率设高了,导致通讯不正常
2.组合对象的动画连接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D:
你是不是有两个以上的操作电脑?有可能是这两个电脑的地址或模拟量的范围不同,这样会在两个电脑发出两个命令使显示不能正常,如果是,改成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
本人说明一下,组合对象使用的点是专用的.所用通讯电缆不超过20米,通讯速率为187.5K,只有一台电脑进行监视操作.
原来说过该点强制可正常显示,在正常运行中PLC的指示灯亮,但只有200MS,但上位机不显示,本人怀疑是不是动作时间太短PLC未扫到该点.

网友E(2006-11-29):
问题应该在PLC你检查一下输入点在卡的正面是不是信号控制线有短接的地方,和上位机应该是没什么关系

网友F(2007-08-15):
一个连接号对于数字量和模拟量点数是有限制的
一个号模拟量好像是一百个,开关量1千个,这里说的包括下位的内部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