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06-08-08):
请教各位大虾:我信号输出阻抗是90欧,A/D采集芯片差分输入,阻抗为40K欧,传输线很短,几乎不用考虑其电阻值,那我怎么去进行阻抗匹配?
  各位大虾帮帮忙阿!先谢过了

网友A:
您現在量測時, 實際上有遇上啥問題嗎?
若無特殊需求, 建議您維持現況去量測即可.

楼主:
不对,A/D芯片输入阻抗为65K欧,是不是可以直接采集而不用阻抗匹配呢?

楼主:
也就是说可以直接采集?,又看到GaryLin了,谢谢您!您在两年前就帮我解决过串口通讯的问题,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谢谢您了!

网友B(2008-07-23):
不用阻抗匹配,直接测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