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求教:“LG-K120S通讯CRC算法”

楼主(2006-08-08):
初学PLC,请多多帮助。

网友A:
在“参数”中可以自动计算,不用再写FOR-NEXT 的程序!

楼主:
LG产电MM你好!
CRC校验算法。
比如:01 05 00 4B FF 00 ,CRC校验码:2C FC。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协议,我做过LG PLC跟51的通信用的是编程口的K-LOAD协议,我想把程序贴出来但字数有限制,没办法贴出来,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在QQ里传给你用C51编的,LG的通信和稳定性还可以,但PID和脉冲输出很烂,我们现在抛弃它了,最近又出现了,超级电容数据保持的问题,号称2000小时,我有一个客户48台里面有两台,数据保持时间在12小时以后就会出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楼主:
李伟志你好!
我已找到CRC算法,有MODBUS通讯协议ASC模式,操作PLC内部资源的例程。scmeng_cn@sina.com.

网友A(2007-01-31):
可以给你CRC的例子程序! 附上邮箱吧!

网友C:
就我所知,MASTER-K系列PLC的编程软件从 3.64版起,其自定义通讯方式采用的BCC校验,对ASCII码可选择支持LRC校验方式,对HEX码可选择支持CRC校验方式,这就意味着,你可以用比较熟悉的自定义通讯方式去设定MODBUS的ASCII和RTU通讯方式,然后使用SNDCOM指令而不必使用MODCOM/MODBUS类似的指令了,不过要操作人对桢头/段/尾很了解才行。

网友D:
楼上“LGIS”能给我一个吗?
我用LG K200S做主站,下边连有几个模块,需用MODBUS-RTU协议。而K200只能用自定义协议作主站,但用的时BCC校验,而MODBUS-RTU是CRC校验,现在想请各位帮忙,CRC校验的具体算法或程序例程,不胜感激!另:BCC校验与CRC校验之间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zhoujun995182@sohu.com

网友E(2007-05-15):
各位前辈!能否给我发一份LG PLC120与LG IG5变频器之间的通讯控制调速的梯形图或程序啊,谢谢了!
我的邮箱:fu7811839@163.com或者lu7811839@163.com
QQ:110301475
付生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