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解决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6-08-08):
PLC怎么通过步进电机控制走动的距离?是输出脉冲还是采取延时或者还有其他的?那种精度好?要是输出脉冲怎么控制的?

网友A:
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是固定的,驱动器细分可以确定。所以每一个脉冲信号对电机的转动角度是固定的。
PLC输出脉冲即可,如果是两相步进,200*细分数=N,那就代表N个脉冲电机旋转一圈。 精度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电机的本身精度,另一个是细分。

楼主:
这位高人,能否给小弟发一段输出脉冲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并说明发出多少脉冲走几圈,小弟在这方面一窍不通,西门子和三菱的或者松下的程序都行,谢谢了
这是我的邮箱:egret8156@126.com

网友A:
兄弟,西门子、三菱、松下我都是外行。不好意思。不过其他的控制器程序大体是:1、设置位置控制模式,2、给出相对或者绝对的位置量,一般以脉冲作为单位。

两相混合步进,整步为200,如果驱动设置10细分,那就是200*10=2000 脉冲/圈。

在控制器中输出相对或绝对的值,例如,P=20000(位置),V=20000(速度),P=20000位置命令就是指转20000/2000=10圈,速度为20000/2000=10转/秒。依此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