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对伺服电机选型

楼主(2006-08-08):
    大家好!
    有一个轴向负载,无其他传动设备,负载转矩和负载转动惯量已知。要求转速为1r/m,定位精度0.6',加速度为30°/s^2。
    请教一下如何计算所需伺服电机的转矩,转动惯量,以及是否能实现如此高精度的定位?

网友A:
精度是不是过分的高了,这种精度的减速机的价位和货期都应该很牛,010-65546720

网友B:
如果你不在乎价格,可以试试横河的DD马达。www.acepilla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