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变频器速度变化

楼主(2006-08-08):
请教ABB变频器的应用问题
应用ABB标准宏时,当模拟量AI1达到20mA,变频器达到最大速度,此时接通DI3让变频器以恒速运行.这时会出现变频器速度降低(从50HZ到0HZ),再上升到设定恒定频率.请教为何变频器不能保持恒速!

网友A:
注意恒速和运行速度的方向啊,!!!
不能解决可以跟我联系,
王东海13352837706

网友B:
1,需要激活恒速12组参数

网友C:
可能是你把DI3定义成反转了,确认一下1001跟1201的设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