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角启动-自动/手动切换

楼主(2006-08-08):
SB3为转换开关,当它处于常闭时电路为自动启动,如断开则处于手动启动.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电路图有什么问题,除了这种方法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A:
这个图有问题
开始启动瞬间星角会同时得电

楼主:
我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这个图可是电工手册上的,我只是在上面加了一组转换开关而已,我已经照图接线试过了,很稳定的.只是总感觉这样不对,万一KMY不好用,就麻烦了.

网友B:
星三角接触器如果用一样大,启动瞬间短路可能性很大。
如果星形接触器小,正如纵情一笑所说,万一KMY不好用,也会短路。建议换一种接法。大家以为呢?

网友C:
这个图好怪,看上去除了你们说的问题,我搞不懂当SB4按钮动作时,KM释放,那这个控制回路不是彻底断电了吗?但是我看时间继电器动作的话,KM也是断电,那你的回路是如何切换后自保的呢

网友D:
 fangbo说的对,此图与电工手册上不一样,KM无法自保,不能实现星-三角转换的。

网友B:
上图KM可自保,但三角接触器不能得电,即不能实现星-三角转换。

网友D:
KM可自保?KT工作后如何自保?

网友B:
这下看仔细了,KM的确不能自保。这图漏洞多,是不是画错了。

网友E:
SB4和KT这两个触点应该串在KMY上就可以了.

网友F:
电工手册?画图的人乱来!

网友G:
错误的图形哦,电工手册应该不会错,肯定是你自己加错了

网友H:
1,按下启动按钮,KT,KM同时得电(应该尽量避免)
2,KMy得电(始终得电),
3.延时到,KM短电,自保消失,不能启动!
4.如果自保,KMy始终得电,也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