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压力/差压变送器相对模拟变送器优越性

楼主(2006-08-08):
智能化仪表的优越性主要有:
对仪表制造过程——简化调校过程、补偿传感器缺陷(如线性化、环境因素补偿等)、提高仪表性能、降低制造成本、可形成多参数复合仪表。
对仪表安装调试过程——简化安装调试过程(如对线、清零)、降低安装调试成本。
对仪表运行过程——提高测量质量、有利于进行软测量、便于仪表的维护校验和资产管理(需要系统和设备管理软件的支持)。
压力/差压变送器有哪些选型原则?
在压力/差压变送器的选用上主要依据:以被测介质的性质指标为准,以节约资金、便于安装和维护为参考。如被测介质为高黏度易结晶强腐蚀的场合,必须选用隔离型变送器。
在选型时要考虑它的介质对膜盒金属的腐蚀,一定要选好膜盒材质,变送器的膜盒材质有普通不锈钢、304不锈钢、316L不锈钢、钽膜盒材质等。
在选型时要考虑被测介质的温度,如果温度高一般为200℃~400℃,要选用高温型,否则硅油会产生汽化膨胀,使测量不准。高温型应注意冬季伴热,否则容易波动
在选型时要考虑设备工作压力等级,变送器的压力等级必须与应用场合相符合。从选用变送器测量范围上来说,一般变送器都具有一定的量程可调范围,最好将使用的量程范围设在它量程的1/4~3/4段,这样精度会有保证,对于微差压变送器来说更是重要。实际使用经验来说,好用的微差压表不不是很多,实践中有些应用场合(液位测量)需要对变送器的测量范围迁移,根据现场安装位置计算出测量范围和迁移量,迁移有正迁移和负迁移之分。

网友A:
如果介质温度高一般为200℃~400℃,那也可以用在环境温度80度左右的情况下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