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差分放大器选择问题

楼主(2006-08-08):
我使用TI的24位A/D芯片ADS1258采集数据,手册上说为了获得最好的效果,需要使用一个差分输入/差分输出或者单端输入/差分输出的驱动芯片,但是没有说选用什么芯片,各位大虾能不能帮我选一下,A/D速率为125K。谢谢!

网友A(2008-02-21):
hi !
你关于ADS1258模数转换的设计成功了吗?能否分享或探讨一下呢?

网友A:
我使用了ADS1258的两种转换结果的读取方式,但是均得不到正确的\有规律的转换代码!

网友B:
我也是使用了ADS1258,但是没有使用驱动芯片,大家开始调程序了吗?我刚把硬件做完,可是软件一点进展都没有,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