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电机的负载

楼主(2006-08-08):
普通电机的负载如何确定?0.75KW,2850r/min的3相380V电机的负载是多少?最高温度不能超过多少?

网友A:
在理想状态下,它的负载就是0.75kw,温度由绝缘等级而定.
汗! 这也算问题?

网友B:
一般是75度

网友C:
在理想状态下,它的负载就是0.75kw,温度由绝缘等级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