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M430的问题

楼主(2006-08-08):
各位大哥:小弟这儿有台22KW的变频器,由于上次变频器送北京西门子修过一次,回来之后每次主电源得电之后,他的起始状态总是在HAND,而我们一直采用自动控制(即采用端子排控制P0700=2).所以必须再按下AUTO之后方可运行.我也一直没有找到原因.不过运行一直挺好,而现在就是在外部电路正常的情况下,变频器仿佛跳闸一样,而又没有任何报警显示,也不曾有信号传到我们控制台MSR上去.我在现场看到一次.仿佛听到好像是变频器内部继电器动作的声音,(可能是内部接触器之内的),BOP面板接着就灯灭了,几乎在一秒左右又重新得电,BOP面板又有了显示.又碰巧我们这台变频器他主电源掉电之后,再次得电就一直在HAND上面.所以就没有重新运行起来.就处于待机状态了.请教各位.给我想想办法了.谢谢了/.

网友A:
你说的面板上的灯灭了,面板上还有显示吗?参数重新设置一下看看

楼主:
面板上没有显示了,什么都没有什么了.

网友A:
查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