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光耦的高手吗

楼主(2006-08-08):
各位高手,我最近正在用计算机来控制一些电磁铁,但是计算机输出是5V,而电磁铁是90V,1A的电流,有高手告诉我要用到光耦,请问如何做呀

网友A:
给个示意图你,

网友B:
用什么光偶啊,用个固态不就可以了

网友C:
用固体继电器5v  来控制你的90v 这样就要简单

网友D:
建议二楼的图改进一下: 1.初级的发光二极管正极接公共端,负极接开关元件输出。一般器件的拉电流比较小,灌电流比较大。 2.次级的光偶的C、E 应该和三极管的B、E并联,这样不会有高于1V 的电压加在光偶三极管上也就不需要稳压二极管。 注意数字电路的级间偶合通常应该采用旁路方式。

网友E:
推荐一款小功率固态继电器,产品网址:www.rebeck-delcon.cn
联系电话:025-86893594-807

网友F:
狂顶周公,你好棒呀,

网友G(2008-10-29):
引用 网友D:
关于建议二楼的图改进一下: 1.初级的发光二极管正极接公共端,负极接开关元件输出。一般器件的拉电流比较小,灌电流比较大。 2.次级的光偶的C、E?应该和三极管的B、E并联,这样不会有高于1V?的电压加在光偶三极管上也就不需要稳压二极管。注意数字电路的级间偶合通常应该采用旁路方式。

麻烦您能把改后的光耦开关电路给我吗?eeyyyee@163.com 不胜感激!我现在用采集卡控制24V继电器 想用光电隔离。

网友D:
先把上面讲的原理看清楚,然后请自己做个练习。

网友H:
买5V的继电器啊!至于这么麻烦吗?对了,还有你计算机有那么强的带负载能力吗?

网友I:
听了周公的一席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周公,厉害。

网友J:
你这个电路可能有问题,你要查一下521的耐压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