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行业之中负荷分配的几种形式

楼主(2006-08-08):
在造纸行业之中,目前最常用的是变频传动,其中不乏有负荷分的问题,下面有几种形式进行参考,望大家进行讨论:
1,以ABB为主导的主从控制模式,其中找其中一台作为主机(作为速度和转矩基准),其 它作为从机,从机采集主机的转矩作为自己的转矩给定,采集主机的速度信号作为速度限幅,避免飞车现象发生。
2,从机直接转矩控制,类似于第一种模式,不过在正常工作时仅为转矩控制,无速度限幅,为了避免飞车现象,在从机负荷消失时,应及时转化为速度控制。
3,从机PID控制方式,从机以主机的速度信号作为基准,同时采集主机的电流信号和自己的电流信号进行PID调节,PID的输出乘以一个系数后叠加在自己的速度给定上加以控制。
4,从机的转矩限幅控制,这种方式必须使自己处在速度饱和模式下,以主机的实际转矩作为自己的转矩限幅。
5,。。。
这几种模式,主机是速度和转矩基准,选对好主机是至关重要的。

网友A:
第一种方式应用ABB主从应用宏,现成的东西,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方式:利用转矩(电流)的变化自己编程调整速度(一般是从机的速度)来达到转矩的平衡

楼主:
下面引用由zslyz在 2006-8-10 21:58:00 发表的内容:
  ;
还有一种方式:利用转矩(电流)的变化自己…
--------------------------------------------------------------------------------------------
个人认为,应属于第三种模式

网友B:
不知道在实际中谁用过哪一种。我想象中(没有实际实现)方案如下:
    从机与主机速度一致,然后以从机转矩为反馈,以主机转矩为设定值,进行PID调节。
    我以前做过纸机控制,生产线没有用负荷分配。我的是西门子S7-200 PLC,变频器用通讯控制。

    我的MSN:zyj6333@hotmail.com

楼主:
下面引用由青春飞扬在 2006-8-13 15:22:00 发表的内容:
  不知道在实际中谁用过哪一种。我想象中(没有实际实现)方案如下:
    从机与主机…
--------------------------------------------------------------------------------------------
个人认为,应属于第三种模式

网友C:
哈哈,还有更简单的,采样两个电流自己做从机速度调整,哈哈,两个点好做,多点不好做。

网友D:
我用的第一种方法,效果不错。

楼主:
下面引用由川马鲁在 2006-8-14 20:12:00 发表的内容:
  我用的第一种方法,效果不错。
--------------------------------------------------------------------------------------------
这也许是abb为之自豪的dd了,很多变频为之而叹息

网友E:
学习学习
以前好像是直流控制的!

网友A:
ABB的主从控制可以带十几台从机的

网友F:
我听说有三种方式的loading share,理解也不深:
1>转差跟踪Droop follow
2>转矩跟踪Torque follow
3>速度调节跟踪Speed trim follow

网友G:
我以前用西门子的变频,主从控制模式,带编码器,很好用

网友H:
本人用过二三,西门子直流70;三四,西门子交流70和直流70,ABB的是直接集成了1,不过太固定,不能发挥,ABB的卷曲软件也一样;还是西门子T400好,支持西门子;就是他的技术热线太墨迹

楼主:
记得T400比较实用于做卷曲用

楼主:
大家还有其他的控制方式吗?

网友I(2006-09-16):
请教lmhx前辈:我有一台3600施胶机,上辊30KW(固定)下辊22KW(活动),用三菱A740的变频器,我想用从机的转矩限幅控制,可以吗? 如何避免不稳定情况的发生?

楼主:
只要变频器可以做转矩限幅就可以

网友I:
这不就是失速防止的问题嘛,从动的调整会影响到主动辊的稳定性吗?

楼主:
速度控制下的转矩限幅,是主从点的负荷趋于一定的关系,当然在这里从机一般要求速度饱和才能做到这种方式。
主从机一般要求速度要稳定,任何一点速度极大的波动都会影响到整个负荷状态

楼主(2006-10-18):
希望大家往前顶一下

网友J:
我这有一台3200纸机,用的控制方式是闭环/开环系统混合使用的,压榨部分是闭环,而后面是部分是开环,跟第一种控制方式差不多吧??

楼主:
闭环/开环控制与负荷分配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是两种概念

网友I:
你压榨部分用到负荷分配了吧!

楼主:
按正常来说,压榨分部要用到负荷分配

网友K(2007-01-08):
误学此道多少天,今日始得见真颜。

网友L(2007-03-10):
我们用SIEMENS的变频,负荷分配,很好用。

网友I:
不知黄兄所在的是什么纸机,能浅析一下你们的负荷分配方式或工作原理吗?

网友M:
是的西门子还是很好用的,负荷分配实现的方式也可以是多样的。QQ:45267494

网友N:
好贴!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N:
俺只见过1、3两种。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F(2007-06-29):
版主描述简单了。
能不能谈谈调试中都碰到什么问题了?

楼主:
1,3,4模式,在建立负荷分配之前,应线调好线速度。

网友O(2007-08-31):
lmhx前辈你好,我接触不久,想请教你 希望能赐教。

1.存在符合分配的主从传动,在工作时速度一样吗?

2. “从机采集主机的转矩作为自己的转矩给定,采集主机的速度信号作为速度限幅,避免飞车现象发生”应该怎么正确理解?

3.在进行张力控制时程序中设定一个张力值,请问这个值送到变频器哪个区域,怎么达到控制张力的目的?

楼主:
1.基本趋于一致(线速度)
2。这个模式,以abb的主从应用宏为主流,其他应用的还比较少,看看abb得主从应用宏也许会有帮助
3。如果在驱动器里做,一般为一个pid的设定值,pid的输出作相应变化后,叠加在速度给定上

网友O:
谢谢 lmhx前辈指导。我还存在以下问题:
1.符合分配的主从“基本趋于一致(线速度)”,这是由什么条件保证的?是由于从传动采集主传动的转矩信号保证,还是由从传动采集主传动的速度信号保证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考虑飞车现象,从传动只采集主传动的转矩信号,还能保证符合分配的主从“基本趋于一致(线速度)”吗?

2.“这个模式,以abb的主从应用宏为主流,其他应用的还比较少,看看abb得主从应用宏也许会有帮助”? 指的是用光钎做 负荷分配
变频器里ACS800 60组参数吗

3.张力控制我们这程序没用PID ,我有疑惑张力控制是是通过速度叠加改变张力,还是通过转矩改变影响?

楼主:
1,每个方式略有不同,根据具体形式而定
2,是的
3,其实这种叠加也是pid的一种,纯比例调节,一般来说,速度叠加的比较多。

网友P:
请教:
“从机的转矩限幅控制,这种方式必须使自己处在速度饱和模式下,以主机的实际转矩作为自己的转矩限幅。”

这里的“速度饱和模式”是指什么呢?

楼主:
即速度给定值大于速度实际值。

网友O:
请教老师:

我的负荷分配:主传动的转矩作为从传动给定(在程序里做的),主传动速度给从传动速度(在程序里做的),DP通讯,请问这是前面例举的几种负荷分配中哪一种?

楼主:
这个问题有点模糊
主传动的转矩作为从传动给定(在程序里做的),主传动速度给从传动速度(在程序里做的)。
你的速度环还起作用吗?如果还起作用,从程序来的转矩信号放到哪里了?附加给定?

网友O(2007-09-30):
lmhx老师 请问你负荷分配的原理是什么?对于纸机做负荷分配后要达到什么目的?如主从传动的速度、转矩等关系。

网友O:
下面引用由lmhx在 2007-9-29 23:34:00 发表的内容:
  这个问题有点模糊
主传动的转矩作为从传动给定(在程序里做的),主传动速度给从传动速度(在程序里做的…
--------------------------------------------------------------------------------------------
主机是工厂宏(即速度宏)控制,从机是转矩宏控制,我说的程序里做的指的是,在程序里主机的转矩赋给了从机,主机的速度也赋给了从机。具体往下怎么做负荷分配控制不是很清楚,请指教

楼主:
楼上的兄弟,你可以用主从宏来做啊,非常方便
还有:在程序里主机的转矩赋给了从机,主机的速度也赋给了从机,具体放到什么位置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dddddddd在 2007-9-30 9:44:00 发表的内容:
  lmhx老师 请问你负荷分配的原理是什么?对于纸机做负荷分配后要达到什么目的?如主从传动的速度、转矩…
--------------------------------------------------------------------------------------------
简单一点说,就是2个或2个以上驱动装置+电机共同来驱动同一个负载,同时要求,装置间的线速度要一致,输出的转矩趋向于一致。

网友O:
老师好  我想请教下:

通过看资料 了解负荷分配是要求主从电机的负载率相同,即主从电机的转矩电流与额定电流比值相等。那么当把主电机的转矩给从转矩后,怎么就保证了主从电机的转矩电流与额定电流比值相等?

网友O:
老师 还有一问题:
符合分配需要有速度限幅吗?如果有那应该怎么限幅?

网友O:
引用“ lmhx: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30 13:53:00
    楼上的兄弟,你可以用主从宏来做啊,非常方便
还有:在程序里主机的转矩赋给了从机,主机的速度也赋给了从机,具体放到什么位置了? ”

 谢谢lmhx。我这的速度放到了从机的速度给定区域。
我想问: 就按照你建议的用ABB主从应用宏,论坛开头也阐述了“以ABB为主导的主从控制模式,其中找其中一台作为主机(作为速度和转矩基准),其 它作为从机,从机采集主机的转矩作为自己的转矩给定,采集主机的速度信号作为速度限幅,避免飞车现象发生。” ,其中“采集主机的速度信号作为速度限幅”,可对应变频器(ACS800)60组参数60.07是作为从机速度给定值,不是限幅呀 ,这怎么理解

楼主:
to ccwwjj:
1, 你可以这样理解,主机输出的是额定转矩的百分数,再把他付给从机,比如主机运行是输出50%的转矩,把他作为从机的转矩给定,从机也就输出50%的转矩了,跟功率没有多大关系
2,看你用哪种模式了,像abb得主从应用宏的窗口控制就用到了

楼主:
to  bababab:
1,如果你启动了转矩控制,速度给定基本不起作用了
2,作为窗口控制来用

网友O:
lmhx老师:
  谢谢你讲解,仍有不理解,比如主机转矩是10000,输出50%即5000,给从机作为从机给定,给从机就是5000吗?如果你的意思是把50%这个百分数给从机,可从机给定接受是个百分数不是具体值不是很理解?

楼主:
ccwwjj:
接你的例子,你可以假设从机的转矩是多少?

网友Q:
lmhx老师:
你的帖子很好!
请问:在硬性连接中的负荷分配,直接转矩控制,如何防止飞车!谢谢,

网友O:
lmhx老师 接我的例子 你的意思就是把主机的50%送到从机里?

网友O:
lmhx老师 接我的例子 你的意思是把主机的50%即5000作为从机给定还是把“50%”这个百分数送给从机?

网友O:
谢谢lmhx前辈。当应用光钎做负荷分配 即用主从应用宏时 从机还

需要设置为转矩宏控制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南泉在 2007-10-16 15:55:00 发表的内容:
  lmhx老师:
你的帖子很好!
请问:在硬性连接中的负荷分配,直接转矩控制,如何防止飞车!谢谢,
--------------------------------------------------------------------------------------------
1,如是ABB得主从应用宏,启动窗口控制就可以了
2,其它的可能需要加程序控制,

楼主:
TO 南泉:
还有,如是硬性连接负载,从机的转矩控制,大可不必考虑飞车现象的发生

楼主:
下面引用由ccwwjj在 2007-10-16 16:44:00 发表的内容:
  lmhx老师 接我的例子 你的意思是把主机的50%即5000作为从机给定还是把“50%”这个百分数送给从机…
--------------------------------------------------------------------------------------------
举个模拟口连接的例子吧
假设主机实际运行的转矩为50%(100%接到模拟口为10V,那么50%对应5V),把这个模拟量送到从机的转矩给定上(10V对应100%转矩给定),此时不关主机的额定转矩是多少,从机也只输出50%的转矩
用通讯做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主从变频100%的转矩对应10000,那你就把5000给从机好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bababab在 2007-10-16 16:50:00 发表的内容:
谢谢lmhx前辈。当应用光钎做负荷分配 即用主从应用宏时 从机还

需要设置为转矩宏控…
--------------------------------------------------------------------------------------------
如是ABB ACS800需要设为转矩宏

网友O:
谢谢老师
引用“举个模拟口连接的例子吧
假设主机实际运行的转矩为50%(100%接到模拟口为10V,那么50%对应5V),把这个模拟量送到从机的转矩给定上(10V对应100%转矩给定),此时不关主机的额定转矩是多少,从机也只输出50%的转矩”
这里的“从机也只能输出50%的转矩”是指输出的是从机额定转矩的50%的转矩吧?

网友O:
lmhx老师 请教你个问题:
当负荷分配不是采用ABB主从应用宏,且从机为转矩控制时,此时从机的速度给定不起作用,那么怎么保证主从传动的线速度一致?

楼主:
下面引用由ccwwjj在 2007-10-18 13:48:00 发表的内容:
谢谢老师
引用“举个模拟口连接的例子吧
假设主机实际运行的转矩为50%(100%接到模拟口为10V,…
--------------------------------------------------------------------------------------------
是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qazx在 2007-10-18 14:01:00 发表的内容:

lmhx老师 请教你个问题:
当负荷分配不是采用ABB主从应用宏,且从机为转矩控制时,此时从机的…
--------------------------------------------------------------------------------------------
如有硬性连接,从机跟随主机的转矩,它想快也快不起来,另外一点,整个速度是由主机决定的

网友Q:
硬性连接,并不是说不分开的,两个辊子压在一起有时候出问题会分开的!速度限幅是不是:把定棍的当前速度稍微放大些做动滚的速度限幅? 软连接怎么干呢?

网友O:
谢谢lmhx老师,我是新人,
1.我这是网部用网子连接的,属于硬性连接吗?
2.负荷分配时,主从电机带动同一负载,那实际所承担的负载转矩一样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南泉在 2007-10-19 9:36:00 发表的内容:
硬性连接,并不是说不分开的,两个辊子压在一起有时候出问题会分开的!速度限幅是不是:把定棍的当前速度稍…
--------------------------------------------------------------------------------------------
不好做
两个方法:1,类似abb的主从应用宏
2,用程序作速度微调(pid)

楼主:
下面引用由qazx在 2007-10-19 15:13:00 发表的内容:
谢谢lmhx老师,我是新人,
1.我这是网部用网子连接的,属于硬性连接吗?

2.负荷分配时,主从电机…
--------------------------------------------------------------------------------------------
1. 可以这样理解
2,不管有几台电机同时驱动,总的转矩是个定值
至于转矩分配的问题,可以参照我以上的帖子

网友R:
我是钢厂收放卷机生产线的,生产线要求钢带上的张力要恒定.我一直在用第4种方式!!!!!."速度饱和模式"不知是不是指让变频器内的速度环失调.而由转矩限幅来输出电流及转矩!!这个限幅值是由PLC经过计算给定的.是个变量.放卷时,卷径变小,限幅也要变小.这样放卷钢带上的张力才恒定.

楼主:
to LISCO_616:
确切地说"速度饱和模式"不是指让变频器内的速度环失调。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实际速度小于给定速度,这个有转矩限幅来实现的。

网友S(2007-11-02):
下面引用由lmhx在 2007-6-29 22:44:00 发表的内容:
1,3,4模式,在建立负荷分配之前,应线调好线速度。
--------------------------------------------------------------------------------------------
如果调负荷分配前没有调好线速度 利用微升降功能 也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S:
请教斑竹前辈我现在出现了网部在一毛布内空车正常运行时候,转距分配正常,但是在加减速度过程中存在被拖动。我之前的速度没校准,套上毛布没法测了。。。

楼主:
如有了负荷分配,速度的微升微降就不起作用了
可见你的负荷分配没做好

网友S:
PLC内的负荷分配 每隔一个周期叠加速度,不是一直在叠加, 微升微降还是能起作用

楼主:
先说说这个叠加速度的来源,然后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网友S:
3,从机PID控制方式,从机以主机的速度信号作为基准,同时采集主机的电流信号和自己的电流信号进行PID调节,PID的输出乘以一个系数后叠加在自己的速度给定上加以控制。
我就是用的这种方式。正常运行压榨的转距相差百分只一到三
就是有时候微调的时候 速度给定(控制字第2个)已经到变频器了 ,但是速度反馈(状态字第2个)有时还是没变 ,步长大些会变 不知道这个ABB550变频器标量控制的精度是多少,有没有办法提高

楼主:
速度的微升微降若还能起作用,但是当pid起作用时有可能又把它挑回来了,所以各自先调整好线速度是前提

网友T:
我用过ABB的主从转矩控制,按照主从宏设定好之后还有些要点:比如实际的负荷分配往往不在理想的数值范围,那可以调节从机11.05,让转矩分配在你想达到的数值。

网友U:
负荷分配一般是用转矩控制或主从电流控制,我使用的是AB的PLC控制系统

楼主:
楼上的能否解释一下主从电流控制?是否要加pid调整?

楼主:
如加的话,应属于我前面说的第三种模式

网友R(2007-12-19):
负荷分配:指的是不是主控制的马达的负荷(假定是正方向的)由几个从控制的马达(或正或负)来分担呢???但是代数和应该是个常数的!!!????

楼主:
  简单的说,就是几个马达同时驱动一个负载

网友V:
请问一下纸机中传动超过1000m的负荷分配采用什么方式?

楼主:
 超过1000m的,我还真没有做过
但是我想也不外乎这几种方式,请各位讨论一下。

网友W:
我公司正使用ABB传动系统控制很不错

楼主:
楼上的车速是多少?负荷分配用的是主从控制宏吗?

网友X(2008-02-15):
俺是新入纸厂的电工还望各位大师傅多讲些经验

楼主(2008-03-19):
下面引用由樊姜维在 2008-2-15 20:44:00 发表的内容:
  俺是新入纸厂的电工还望各位大师傅多讲些经验
--------------------------------------------------------------------------------------------
你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52555

网友Y:
我用过第一种,挺好用,就是没弄明白原理。

网友Z:
这种控制很复杂.不知的纸机几有个传动点,如果在15个以下采开环(速度)控制效果也不错,还可以节省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Z:
这种控制很复杂.不知的纸机几有个传动点,如果在15个以下采开环(速度)控制效果也不错,还可以节省成本.

首先要明确纸机的车速是多少以及是否有负荷分配的传动点,纸机的分类多种多样,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AA(2008-05-14):
在负荷分配当中,比如压榨与大缸,有时会两者脱开,工作时两者压在一起,这种用微调让操作工自己调,还是要PLC做PID自动调整啊,比如装个开关检测有没有压在一起!

网友Z:
那位学长能告诉我台达变频器通讯接口水晶接头6芯变为2条485线?

网友AB:
跟你们能学到很多!我开始喜欢上造纸了啊!跟喜欢上造纸传动,QQ196011680大家有空加我啊

网友AC:
欢迎来到造纸版中进行交流

网友AA:
版主:在负荷分配当中,比如压榨与大缸,有时会两者脱开,工作时两者压在一起,这种用微调让操作工自己调,还是要PLC做PID自动调整啊,比如装个开关检测有没有压在一起!?

网友AC:
这要看你用到那种方式,比如abb得主从应用,pid调节等,你可以不必管它,但是从点纯为转矩调节的话,最好有检测开关

网友AA:
现在我是主从机都是速度控制,通过从机速度调节来调整负荷,如果两个变频器都是闭环矢量控制模式的话我感觉调整有点困 难,如果从机改为V/F是不是会好一点呢,你说我的方法对不对啊,还有用PID调节时我感觉效果不是很好,因为反馈值波动比较大,不知楼主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C:
  为什么你认为v/f调节会更好一些呢?能否举例说明一些

另外要明确一点,在速度控制模式下,在负荷调节还没有投入时,先要保证线速度基本趋于一致,然后pid只是作为微量调节。

网友AA:
因为从机也是闭环矢量控制时,两个变频器不是过载就是过电压,因为理论上两者的线速度不可能完全一样,但两者压在一起,实际上两者的线速度又是一样的,所以很容易造成上述两种情况,用V/F时电机机械硬特性没有那么高,在速度不同步时电流会发生变化,不会始终保持电机的线速度和设定值一样.

网友AD:
很好,努力学习中,谢谢!

网友AE:
用V/F时电机机械硬特性没有那么高, 可以把一个电机机械特性调软

网友AF:
我厂是一台1760\350纸机,用的1336plusII变频器,PLC通讯速度链控制,开环运行。我没看程序是怎莫做的,是不是您讲的第三种控制方式。

网友AF:
真空引纸辊/一压和二压三部分负荷分配不是很理想,现在运行状况是这样:真空引纸14A/一压30A/二压70A。功率分别是11kw/22kw/37kw。请您指点一下PI怎样调节。谢谢!

网友AC:
引用 网友AF:

我厂是一台1760\350纸机,用的1336plusII变频器,PLC通讯速度链控制,开环运行。我没看程序是怎莫做的,是不是您讲的第三种控制方式。

要看具体参数和程序才能确定

网友AC:
引用 网友AF:
真空引纸辊/一压和二压三部分负荷分配不是很理想,现在运行状况是这样:真空引纸14A/一压30A/二压70A。功率分别是11kw/22kw/37kw。请您指点一下PI怎样调节。谢谢!

先说说你的控制方式是什么?(具体是那种方式)

网友AG(2008-06-13):
引用 网友AA:

因为从机也是闭环矢量控制时,两个变频器不是过载就是过电压,因为理论上两者的线速度不可能完全一样,但两者压在一起,实际上两者的线速度又是一样的,所以很容易造成上述两种情况,用V/F时电机机械硬特性没有那么高,在速度不同步时电流会发生变化,不会始终保持电机的线速度和设定值一样.

对于向压光机和施胶机等传动点:正常生产的时候上下辊是压在一起的需要做负荷分配;当引纸时候或者非正常生产的时候,两个棍子是分开的。

对于此类的应用我认为,要牵涉着速度/转矩控制应用。当辊子在一起的转矩控制,脱开的时候是速度控制。

一些变频器主从应用中有相应的参数,如:abb,vacon的windows 控制,需要设置一个窗口,当两个传动点速差在这个窗口范围时候是转矩控制,窗口上下限是转矩

控制时候的速度限幅,使转矩控制时候不会飞车。

施耐德ATV71中的 正负静带的设置也是和ABBwindows控制相类的。可以自动的进行速度转矩切换。在造纸某些分部,以及像高炉探尺应用上有速度转矩控制的切换。

个人认为V/F控制在此应用有些不妥,在造纸线上也许在一些车速不高的卷取部才可以应用。高速纸机的卷取会牵涉到张力控制的,3,400米以下的纸机的卷取不需张力控制,直接V/F控制,使得卷取部特性变软。到达间接张力控制的目的,而不至于纸张被拉断。

欢迎探讨!

网友AH(2009-02-05):
各位大侠     怎么看到的都是  说出来的,但是很多东西  要的是 实践,  看了下你们那些控制  感觉那么的复杂,

能不能给我 个程序 试下 ,  谢谢诶   我的邮箱  liuwusheng123@126.com

网友AI:
对:皓月 关于下面引用由ccwwjj在 2007-10-16 16:44:00 发表的内容:
  lmhx老师 接我的例子 你的意思是把主机的50%即5000作为从机给定还是把“50%”这个百分数送给从机…
--------------------------------------------------------------------------------------------
举个模拟口连接的例子吧
假设主机实际运行的转矩为50%(100%接到模拟口为10V,那么50%对应5V),把这个模拟量送到从机的转矩给定上(10V对应100%转矩给定),此时不关主机的额定转矩是多少,从机也只输出50%的转矩
用通讯做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主从变频100%的转矩对应10000,那你就把5000给从机好了
内容的回复:

对于传动控制我不是很了解,对于以下关系比较迷惑

对于处于负荷控制的传动点来说,影响驱动输出的只有负荷率这一参数,如果该传动点参与负荷分配控制的话,其输出负荷(转矩)为主传动的输出负荷(转矩)与该传动点负荷率的乘积值。
例:
主传动电机额定转矩: 8000NM
辅助传动电机额定转矩: 5000NM
负荷分配率设定: 60%
当主传动电机输出转矩为: 50%(4000NM)时
辅助传动电机输出转矩为: 50% x 60% x 5000NM = 1500NM
我想问的是若主传动的输出转矩是70%,那么从传动呢是75% x 60% x 5000NM = 2250NM ,还是(1-75%) x 60% x 5000NM = 750NM 呢?

是不是主传动和从传动之间的关系百分比相加应该是100%?

网友AJ(2009-03-18):
我们用的是ABB的变频器,我们做负荷分配都是在变频器上面做的,程序里做太烦了

网友AK(2009-05-27):
能把负荷分配做到三菱的A740上面么?新手!

楼主(2009-07-01):
引用 网友AI:

对:皓月 关于下面引用由ccwwjj在 2007-10-16 16:44:00 发表的内容:
  lmhx老师 接我的例子 你的意思是把主机的50%即5000作为从机给定还是把“50%”这个百分数送给从机…
--------------------------------------------------------------------------------------------
举个模拟口连接的例子吧
假设主机实际运行的转矩为50%(100%接到模拟口为10V,那么50%对应5V),把这个模拟量送到从机的转矩给定上(10V对应100%转矩给定),此时不关主机的额定转矩是多少,从机也只输出50%的转矩
用通讯做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主从变频100%的转矩对应10000,那你就把5000给从机好了
内容的回复:

对于传动控制我不是很了解,对于以下关系比较迷惑

对于处于负荷控制的传动点来说,影响驱动输出的只有负荷率这一参数,如果该传动点参与负荷分配控制的话,其输出负荷(转矩)为主传动的输出负荷(转矩)与该传动点负荷率的乘积值。
例:
主传动电机额定转矩: 8000NM
辅助传动电机额定转矩: 5000NM
负荷分配率设定: 60%
当主传动电机输出转矩为: 50%(4000NM)时
辅助传动电机输出转矩为: 50% x 60% x 5000NM = 1500NM
我想问的是若主传动的输出转矩是70%,那么从传动呢是75% x 60% x 5000NM = 2250NM ,还是(1-75%) x 60% x 5000NM = 750NM 呢?

是不是主传动和从传动之间的关系百分比相加应该是100%?

首先要明白一个事实:电机的输出转矩是由伏在决定的。

嘿嘿,此贴又被顶上来了

网友AL(2009-09-04):
以实际运行总负荷的100%计算来分配主/从传动的比例,与传动电机的额定转矩没关系,它只是输出上限。

网友AM:
好文章,可以收藏,慢慢在时间中验证原理,其实公司不一样,控制方式也不一样。

网友AN(2009-11-24):
请教楼主:

1,ACS800主从应用宏里转矩跟随,如果用加DP通讯做启停,不用主从跟随启停是否可以,通讯控制字是否冲突?

2,ACS800主从应用宏里转矩跟随可否用通讯写从机60.01取消从机关系而去写速度,因为工艺需要有时单机运行?

网友AO:
亚太浆纸论坛是融制浆造纸专业及相关辅助行业(机械、电气、仪表、化工等)于一体的综合技术交流网站,同时可以免费大量下载专业书籍资料,欢迎各界精英登录支持,网址:http://www.maxyeah.com

楼主(2010-01-06):
对:courager007 关于

请教楼主:

1,ACS800主从应用宏里转矩跟随,如果用加DP通讯做启停,不用主从跟随启停是否可以,通讯控制字是否冲突?

2,ACS800主从应用宏里转矩跟随可否用通讯写从机60.01取消从机关系而去写速度,因为工艺需要有时单机运行?

1,如果是单传动,主从应用宏启动,从站DP控制字可能不起作用

2,如果是单传动且工艺要求的话,建议采用plc作负荷分配

内容的回复:

网友AP(2010-02-06):
楼主:您好  4400纸机压榨部改造新增两台315KW大辊径上下辊ACS800变频器选那种方法做负荷分配较好,ACS800调整那些参数,如果想微调一下负荷修改那些参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P:

楼主:您好  4400纸机压榨部改造新增两台315KW大辊径上下辊ACS800变频器选那种方法做负荷分配较好,ACS800调整那些参数,如果想微调一下负荷修改那些参数,谢谢

可以采用窗口控制模式

我可以帮你忙来改造,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呵呵。

网友AQ:
杭州的华章电气工程有限公司应该是这个行业的龙头老大吧

网友AR(2010-06-14):
学习中...这里的“速度饱和模式”是指什么呢?

楼主(2010-07-22):
速度控制为主,转矩限幅为辅的方式

网友AS:
本群是主要从事造纸控制的群,请大家进来交流QQ:120451121

网友AS:
本群主要是从事造纸控制交流的好地方QQ:120451121

网友AS:
大家好:这里是从事冶金、造纸、包装、机床等控制交流群,赶快加入120451121

网友AT(2011-12-30):
负荷分配有专有先进算法,需要考虑众多因素,如设备效率曲线,负荷预测等等,总的说来是个统计优化问题。详细可咨询上海天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www.stitcs.com

网友AU(2014-04-28):
这个帖子太好了,可以继续讨论,,,

我看过一些资料,负荷分配简单的说就是几个电机带一个负载,比如底网导网辊,底网驱网辊,底网真空辊拖动着网部,首先在正常运转状况下总的负载一般变化很小,Pe1、Pe2、Pe3分别为三台电机的额定功率,Pe=Pe1+Pe2+Pe3为总的额定功率,P1、P2、P3分别为三台电机的实际功率,P=P1+P2+P3为总的实际负载功率,系统工作要求P1=P*Pe1/Pe,P2=P*Pe2/Pe,P3=P*Pe3/Pe,负荷分配的目的就是使P1,P2,P3满足上式要求。相当于有多大的功率出多大的力,最终三者的总的实际的功率要等于现场负载要求。

对于ABB的主从速度加转矩控制的原理还是没搞明白,不过这种方式确实感觉控制起来简单了。

网友AU:
我是新人,希望希大家多多指教,我看过一些资料也是第一种ABB的主从控制,是这样的,主机挂在速度链上,负荷分配的传动点和主机形成速度子链,将主机的输出转矩乘以一个系数就是从机的转矩给定,这样完成负荷分配,楼主说的是直接将主机的转矩给从机,不知道这两种负荷分配的方法一样不,楼主给说说,希望帖子继续讨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