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驱动器如何与PLC相连?

楼主(2006-08-08):
各位高人请问驱动器怎么样跟PLC连接?请详细说明输出的脉冲怎么样才能到驱动器里面

网友A:
不敢确定,说错了帮忙纠正下
步进驱动器可以接收两种类型的信号用于控制,一是脉冲+方向,而是双脉冲。
如果你的步进驱动器是接受脉冲+方向,可以用PLC的脉冲输出口+一个普通输出口做方向信号。
如果只能接受双脉冲,则需要用个信号转换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