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维修方面的大哥帮帮忙

楼主(2006-08-08):
想各位工友帮忙指点一下,CPU222通电即SF灯和STOP灯以一秒的频率同时闪烁大概是硬件哪部分的问题?此CPU正常工作过接近一年。

网友A:
看一下CPU的诊断信息,很有帮助的。

网友B:
把程序清掉试试看!我遇到一次把存储器换了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热心帮助,我在查,是电源电路方面的问题

网友:
电源很重要啊!

楼主:
修好了,是I/O板上短路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