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器
工业电源

楼主(2006-08-08):
小弟欲用vb实现对多台单片机控制,方式为循环扫描,即共有10台单片机,先对第一台发送5次指令,接受5次数据;然后是第二台发送5次指令,接受5次数据;依此类推直到最后一台,然后重新从第一台开始。
小弟对采用何种变量以及如何实现有些困惑,不知哪位大哥大姐指点一二,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使用RS232转485模块,多点通讯控制。一句话怎么讲得清。

网友B:
1。在VB里面使用MSCOMM控件访问串口,给你的10台单片机编号,编号必须唯一。然后在PC端采用轮询的方式和每台单片机进行通讯,并分配时间片。
2。在单片机端,监听来自PC的呼叫,只接受对本机的呼叫,并在规定的时间片里完成通讯。
3。PC 和单片机都需要转成485接口,PC端可以用232-485转换器,单片机端可以直接做成485接口,也可以做成232再转换成485。
4。确定通讯协议,凡是通讯都是和双方有关的,也就是说双方都必须遵守约定的数据格式和时间分配,否则就会发生冲突和错误。如有疑问可加我QQ:88076273或MSN:charlie_yu88@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