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DO的PLC中%S13是否是开机上电脉冲?

楼主(2006-08-08):
TWIDO的PLC中%S13是否是开机上电脉冲?
是脉冲吗,是的话就可以用来上电复位了!!

网友A:
运行的第一个循环位!
一般置为0,在控制器变为运行状态后的第一个扫描过程中被系统置为1。

楼主:
恩,我看的说明里也是这样的,这表示不是脉冲了,
还有个
%S0 冷启动处理 一般置为0,下面将其置为1:
  电源恢复且数据丢失(电池故障),
  用户程序或动态监控表编辑器,
  操作显示器。

该位在第一次扫描时被置为1,在下一次扫描前被系统置为0。

%S1 热启动 一般置为0,下面将其置为1:
  电源恢复且数据保留,
  用户程序或动态监控表编辑器,
  操作显示器。

该位在第一次扫描结束时被系统置为0。

我用%S1 应该可以吧

网友B(2006-09-19):
是的,一般最保守的做法是%s0 %S1 %S13做并联连接使用。

网友C(2008-04-11):
没弄明白,能不能编一个启保停的程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