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控制技术

楼主(2006-08-08):
新手上路,请教高手,我们工厂现在有一台自动输料机,需要用伺服进行速度控制。具体方案:把铁板放在送料架上,启动机器,伺服电机(通过滚珠丝杆)把料架上的铁板送到时目的地后,停3秒,返回,再进行下一次工作。高手能给我一个简单的控制程序吗

网友A:
呵呵,自己学吧,入门级的东西

网友B:
类似"停3秒,返回"这样的动作,单靠伺服是不可能完成的.

网友C:
用PLC啊,简单的程序

网友D(2006-09-13):
用plc就可以完成啦

网友E:
我公司的驱动器集运动和控制于一体,而且带有PLC功能,可跟我联系:13128727631

网友D:
用PLC里面的应用程序再编一点顺控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伺服放大器有正反转功能,用PLC也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