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的四线制电阻资料

楼主(2006-08-08):
各位在哪里能找到详细的四线制电阻资料,四线制电阻是国家标准吗?

网友A:
718厂,网上搜以下,我以前用过他们的,精密电阻器,国内应该算他们做得最好的吧。应该没有国家标准,需要定做。

网友B(2009-02-28):
四线制电阻不是特定的某类产品,没有国家标准,只是因为电阻在设计和制造时考虑的了4线的连接方式(开氏连接,或开尔文连接),所以有人这么叫而已。

目前很多厂家都有类似的产品,一般应用于电流检测,尤其是有一定精密度要求时,看看这个是不是你需要的:高精密电阻(采样电阻、分流电阻、电流检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