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基础知识(压力篇)

楼主(2006-08-08):
1、 大气压:地球表面上的空气柱因重力而产生的压力。它和所处的海拔高度、纬度及气象状况有关。
2、 差压(压差):两个压力之间的相对差值。
3、 绝对压力:介质(液体、气体或蒸汽)所处空间的所有压力。
绝对压力是相对零压力而言的压力。
4、 表压力(相对压力):如果绝对压力和大气压的差值是一个正值,那么这个正值就是表压力,即表压力=绝对压力-大气压>0。
5、 负压(真空表压力):和“表压力“相对应,如果绝对压力和大气压的差值是一个负值,那么这个负值就是负压力,即负压力=绝对压力-大气压<0。也称为真空度
6、 静态压力:一般理解为“不随时间变化的压力,或者是随时间变化较缓慢的压力,即在流体中不受流速影响而测得的表压力值”。
7、 动态压力:和“静态压力”相对应,“随时间快速变化的压力,即动压是指单位体积的流体所具有的动能大小。”通常用1/2ρν2计算。
式中ρ—流体密度;v—流体运动速度。”
8、为什么液注高度也可表示压力:压力等于液柱高度、液体密度和重力加速度的乘积。液体的密度在一定温度下是不变的,所以压力也可以用液柱高度。
9、压力单位与法定压力单位Pa之间换算关系
1工程大气压即1kgf/cm2= (9.80665×104)Pa≈(9.81×104)Pa;
1物理工程大气压(atm)=(101325)Pa≈(1.0133×105)Pa;
1巴(bar)=(1000)mbar=(105)Pa。
10、压力开关是一种简单的(压力控制装置),当被测压力达到额定值时,压力开关可发出(警报或控制)信号。
11、压力开关的工作原理是:当被测压力超过额定值时,弹性元件的自由端(产生位移),直接或经过比较后推动(开关元件),改变(开关元件)的通断状态,达到控制被测压力的目的。
12、压力开关采用的弹性元件有(单圈弹簧管)、(膜片)、(膜盒)及(波纹管)等。
开关元件有(磁性开关)、(水银开关)、(微动开关)等。
13、压力开关的开关形式有(常开式)和(常闭式)两种。
14、压力开关的调节方式有(两位式)和(三位式)两种。

网友A:
解释的还不错!是不是专做这行的?

网友B:
基本,全面

网友C:
总结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全面了,支持!

网友D:
师兄好啊

网友E:
正需要名词解释呢~~
太好了~~
顶~~~

网友F:
相当专业

网友G:
内容不错,顶一下!

网友H:
很具体,先顶一下!我是个新手,正需要这些基础知识!感谢一下!!^_^

网友I:
压力开关还有经过比较后推动开关元件的?
是差压信号么?

网友J:
专业,全面,正用得到

网友K:
够全面的,谢谢。

网友L:
能具体描述一下单圈弹簧管、膜片、膜盒及波纹管等弹性元件的工作方式以及应用吗?

网友M:
好内容,顶一下!

网友N:
我是初学者,看了长见识,顶一个,

楼主:
弹簧管是由一根弯成270度园弧状,截面呈椭圆型的空心金属管制成.因为椭圆星截面在介质压力作用下,将趋向圆形,使弯成园弧形的弹簧管随之产生向外扩张的变形,使弹簧管的自由端产生位移,并且其自由端位移和被测压力之间在某范围内有一定的线形对应关系.一般应用普通压力表.

网友O:
真的是很不错!谢谢发表,能让我学到这些东东

网友P:
解释得好,顶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支持,如大家确实需要,将陆续整理仪表相关知识(流量篇\温度篇等)

网友Q:
很好,请继续,顶

网友R:
不错啊!很好啊!学到不少知识啊

楼主:
膜片由测量系统(包括法兰接头、波纹膜片)、传动指示机构(包括连杆、齿轮传动机构、指针和分度盘)和外壳(包括表壳和罩圈)等组成。仪表外壳为防溅结构,具有较好的密封性,故能保护其内部机构免受污秽浸入。
    仪表的作用原理是基于弹性元件(测量系统上的膜片)变形。在被测介质的压力作用下,迫使膜片产生相应的弹性变形——位移,借助连杆组织经传动机构的传动并予放大,由固定于齿轮上的指针逐将被测值在分度盘上指示出来。

楼主:
膜片压力表由测量系统(包括法兰接头、波纹膜片)、传动指示机构(包括连杆、齿轮传动机构、指针和分度盘)和外壳(包括表壳和罩圈)等组成。仪表外壳为防溅结构,具有较好的密封性,故能保护其内部机构免受污秽浸入。
    仪表的作用原理是基于弹性元件(测量系统上的膜片)变形。在被测介质的压力作用下,迫使膜片产生相应的弹性变形——位移,借助连杆组织经传动机构的传动并予放大,由固定于齿轮上的指针逐将被测值在分度盘上指示出来。

楼主:
膜盒式压力表又叫风压表或微压表 , 常用来代替玻璃管 压力计以测量鼓风、引风、烟气及制粉等系统的微压和微负压。 膜盒式压力表的结构主更由膜盒和传动放大机构两部分组成。膜盒是由一种合金制成的圆盒状感压元件 , 当承受压 力变化后 , 它会膨涨或收缩 , 发生位移 , 经传动和放大杠杆 系统 , 使指针在槽形刻度盘上指示出被测微压或微负压的数 值。膜盒式压力表也可以带电接点以实现控制和保护功能。

网友S:
我想选配一个压力开关,它的正常工作压力是11KPA左右,我希望它在压力低到几KPA时报警,据说我开始选的AP-38的型号,但它在5KPA-10KPA时是死区,不能起到报警作用,选用电接点压力表时,在此低压区只有国外的产品,还很贵,
 请各位给我一个可以使用的型号,我的另外一个需要压力工作在33KPA,也是在低的时候需要报警,
    EMAIL  ZJL060489@SOHU.COM

楼主:
压力开关国外产品质量和可靠性教好的有SOR 和UE

楼主:
压力开关国外产品质量较好的产品有UE、SOR

楼主:
谢谢,工控人是一家人,加强交流,提高技术,是咱们共同的目的.

网友T:
这贴不错,我收藏了.顶一下.

网友U:
基础知识解释得好, 请继续流量篇\温度篇

网友V:
讲得太好了,能多讲一些吗?我是刚干这一行的,很需要这方面的知识。

楼主:
请浏览仪表基础知识(压力)补充篇

网友W(2009-02-19):
一、基础知识部分
1、 什么是测量?
答:测量就是将已知的标准量和未知的被测物理量进行比较的过程。
2、 测量如何分类?
答:按形式可分为直接测量、间接测量和组合测量
3、 什么是测量误差?
答:在进行任何测量过程中,由于测量方法的不完善,测量设备、测量环境以及人的观察力等都不可避免的出现一定的误差,而使测量结果受到歪曲,使测量结果与被测真值之间存在一定差值,这个差值即是测量误差。
4、 仪表的检定方法有哪些?
答:1、示值比较法 2标准物质法
5、 热的三种传递方式是哪些?
答:传导、对流、辐射
6、 三极管的输出特性区分为哪三个区域?
答:截止区、放大区、饱和区
7、 执行器是由哪几部分组成的?
答:执行器由执行机构和调节阀组成。
8、 什么叫PID调节?
答:PID调节就是指调节仪表具有比例(P)、积分(I)、微分(D)作用的功能。
9、 动圈式温度仪表由哪几部分组成?
答:指示调节型包括三部分:动圈测量机构、测量电路和电子调节电路。
指示型只有两部分:动圈测量机构和测量电路。
10、什么叫灵敏度?
答:灵敏度是仪表对被测量物体的反应能力,它反映仪表对被测参数的变化的灵敏程度。11、电偶的电动势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
答:热电偶的材料和两接点的温度差。
12、热电偶产生电动势的条件是什么?
答:两电极的材料不同和两接点的温度不同
13、压力式温度计的测量范围是多少?
答:0~300℃
14、为什么测量二极管好坏时,不能使用万用表的*1档?
答:电流过大,容易损坏二极管。
15、差压变送器导压管漏会有什么结果?
答:正压侧漏会使仪表指示值偏低,负压侧漏指示值偏高。
二、控制理论部分
1、什么叫闭环控制?
答:闭环控制系统是根据被控量与给定值的偏差进行控制的系统。
2、闭环控制中,常用什么参数来衡量控制质量?
答:分析一个闭环控制系统的性能时,常用上升时间和过度过程时间来衡量系统的快速
性,超调量和衰减度来代表系统的稳定性,静差大小来表示系统的准确性。
3、什么叫顺序控制?
答:根据生产工艺的要求,对开关量实现有规律的控制,称之为顺序控制。
4、变送器的作用是什么?
答:变送器的作用是将测量元件测出的被控量变换成控制器所需要的信号类型。
5、比例调节器作用的优点是什么?
答:比例调节器作用的优点是反应速度快,调节作用能立即见效,即当有偏差信号输入
时,调节器的输出立即与偏差成比例的变化,较快的克服干扰所引起的被调参数的波动。
输出的偏差信号越大,输出的调节作用越强,这是比例调节器的一个显著特点。
6、在电动PID调节中,偏差检测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答:偏差检测电路的作用是将输入信号与给定信号进行比较,并将比较后的偏差信号送
到调制式放大器的输入端
7、简述PID调节系统的过度过程。
答:当干扰出现时,微分调节立即动作,同时,比例调节也起克服作用,使偏差的幅度
减小,接着积分开始起作用,该系统较比例积分系统具有更强的克服偏差的能力。PID调节写只经过短暂的衰减震荡后,偏差即被消除,进入新的稳定状态。
8、简述三冲量给水调节系统的信号来源
答:在三冲量给水调节系统中,调节器接受三个输入信号:主信号汽包水位H,前馈信号蒸汽流量D,和反馈信号给水流量W。其中,蒸汽流量和给水流量是引起汽包水位变化的主要原因,当引起汽包水位变化的扰动一经发生,调节系统立即动作,能即使有效的控制水位的变化。
9、 级控制系统的调节器选择的一般原则是什么?
答:(1)副回路应包围强扰动引入处
(2)副回路要尽可能将大时间常数的对象部分包围。
(3)主副调节器要选择不同调节规律的调节器。
10、为什么不能单独使用微分调节?
答:单纯的微分调节器的输出只能反映偏差信号的速度,不能反应偏差大小,调节的结果不能消除静差,因此不能单独的使用微分调节器,而总要和比例或积分规律结合起来使用。
11、我厂的给水控制采用的是什么控制方式?
答:串级三冲量控制
12、在给水控制中,哪个是主信号,哪个是副信号,哪个要反接?
答:汽包液位是主信号,给水流量和蒸汽流量是副信号,蒸汽流量要反接。
13、什么叫负反馈?
答:指输出端送回的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相位相反,信号相互抵消,对输入信号起减弱作用。
14、自动系统中,实现无扰切换应满足什么条件?
答:调节器的输出等于给定。
三、测量元件部分
1、 我厂现场使用的主要测温元件有哪些?
答:有热电偶和热电阻
2、 热电偶是利用什么原理工作的?
答:热电偶是利用热电偶的热电效应工作的。
3、 热电阻的测量范围是多少?
答:-200℃~650℃
4、 工业普通热电偶由哪几部分组成?
答:工业普通热电偶由热电极、绝缘管、保护管和接线盒四部分组成。
5、 我厂使用的流量计量仪表是什么?
答:弯管流量计
6、 差压式流量计包括哪几部分?
答:节流元件、引压导管、差压计
7、 标准节流元件有哪些?
答:喷嘴,孔板和文丘里管
8、 补偿导线的作用是什么?
答:补偿导线的作用是把热电偶的冷端离热源较远及环境温度较稳定的地方。
9、 数字电压表包括哪两个部分?
答:模/数转换部分和计数部分
10、电子电位差计放大级通过什么控制可逆电机的转动方向?
答:输入信号的相位
11、自动平衡电桥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答:与热电阻配合,用于显示和记录温度。
12、我厂主要使用的差压变送器是什么型号的?
答:DDZ—Ⅱ型差压变送器
13、DDZ—Ⅱ仪表所使用的信号制类型是什么?
答:0~10mADC
14、对于气体流量的测量应引入哪些量做补偿?
答:温度和压力
15、给水流量的测量应引入哪些量做补偿?
答:温度
16、标准孔板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答:优点是加工方便,省料,造价低;缺点是压力损失较大。
17、节流装置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答:在管道内部安装有截面变化的孔板或喷嘴等节流装置,当液体流经节流件时,由于流收缩,则在节流件的前后产生静压差,利用压差与流速的关系可进一步测量出流量。
18、温度变送器的作用是什么?
答:与热电偶或热电阻配合使用,把温度或者温差转换为电流信号。
19、为什么热电阻要采用三线制连接?
答:为了克服连接导线电阻的影响。
20、为什么热电偶输入回路要具有冷端温度补偿的作用?
答:因为当使用热电偶时,总是希望冷端温度是恒定不变的,然而,这在工业生产中是难以得到的,因此,要使用冷端温度补偿器,当热电偶的输出随着冷端温度的变化而变化时,桥路的输出也应随着变化,并且两者的变化大小相等,方向相反,这样,就可以补偿因热电偶冷端温度变化所引起的测量误差了。
21、什么叫静压误差?
答:向变送器的正、负压室同时输入相同的压力,变送器输出零位随着静压的变化而改变,这种由静压而产生的误差,叫做静压误差。
22、何谓非线性?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答:变送器的输入压力与输出压力不呈直线关系的现象称之为非线性。原因是测量元件的转换误差。
23、工业上常用的压力表精度等级有哪些?
答:0.5、1、1.5、2、2.5、4
24、差压变送器测量元件的作用是什么?
答:将差压信号转换为集中力信号
25、U型管压力计包括哪几部分?
答:玻璃管、标尺、液柱
26、压力式液位计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答:各种液体的介电常数不同,当液位变化时,置于容器液体中的电容或容器本身的电容就会发生变化,可通过测量其变化来测量液位的变化量。
27、超声波液位计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答:超声波液位计可以定点和连续的测量,很方便的提供遥测和遥控信号,又有很大的适应性,对介质的状态无苛求,且不需要运动不见,其传播速度并不直接与媒介的介电常数、电导率,热导率有关,且经济耐用,使用与安装方便。缺点是不能测量有气泡及悬浮物的液位,在液面有较大的波动时于测量不利,使测量带来误差。
28、电子自动平衡电桥是应用什么原理制成的?
答:电桥平衡原理
29、稳压电源的关键部件是什么?
答:稳压管
30、电子自动平衡电桥是平衡电桥吗?
答:不是

网友X:
水工压力仪表基础知识

压力仪表
1.压力
均匀垂直作用在单位面积上的力称为压力,又称压强。在物理学上称压强,在工程技术上常称为压力。
压力可用下式表示:
p = F / S
式中,p—压力;F—作用力;S—受力面积。
压力的法定单位为帕斯卡(Pa)。1牛顿(N)的力均匀而垂直地作用在1平方米(m2)面积上所产生的压力,即为1帕[斯卡],国际符号为Pa 。
常见的非法定压力单位有工程大气压(kgf/cm2)、标准大气压(atm)、毫米水柱(mmH2O)、毫米汞柱(mmHg)等,这些非法定单位应尽量避免使用。

压力根据其性质及表达方式可以分为:
①大气压力
大气压力是地球表面大气自重所产生的压力。其值随着气象情况、海拔高度和地理纬度等不同而改变。
②绝对压力
是以零作为参考压力的差压。
③表压
表压是以大气压作为参考压力的差压。以大气压为参考压力,高于大气压的压力习惯上叫做正压;低于大气压的叫做负压,或疏空。当绝对压力接近零时,称为真空。
④差压
差压是指两个相关压力之间的差值。

2.压力仪表
测量压力的仪表统称为压力仪表,或压力计。压力计根据测量原理不同,可分为液体压力计、弹簧式压力计、活塞压力计、浮力压力计与压力传感器(或压力变送器、数字压力计)等。
以下主要介绍以下在我们常见的压力计,有斜管微压计,和压力表、真空表。
1)液体压力计
液体压力计是根据液体静力学原理,利用液柱自重产生的压力与被测压力相平衡的原理而制成的压力计。
液体静力平衡方程式为:
p = p0 + ρg h
式中,p—被测压力(绝对压力);p0—大气压;ρ—液体密度;h—液面高度差(即液柱高度);g—重力加速度。
烧成车间使用的斜管微压计即属于液体压力计。它的玻璃测量管是一根与水平面成一定角度的细小斜管,因此能将较小的液柱高度差转换成按比例放大的分度值。它是利用液柱的高度差来测量压力,因此它是测量的是表压。把上面公式的p0移到左边,则
p - p0 = ρg h
这就是斜管微压计的压力计算公式,(p - p0)就是表压,就是我们所要测量的压力。
目前我们常使用的斜管微压计是江西景德镇生产的YY—10型斜管微压计,最小刻度为1 Pa,测量范围(0~100)Pa或(0~80)Pa 。可以测正压,也可以测负压,不过测正压与测负压的安装方法不同,这点要特别注意,安装前时应认真阅读说明书。

2)弹簧式压力计
弹簧式压力计是指用弹性感压元件测量压力的压力计。根据虎克定律,利用弹性感压元件受压后产生的弹性形变,并且将形变转换成位移,经放大后,用指针刻度盘指示出被测压力。感压元件主要有:单圈弹簧管(又称C形管或波登管、包端管)、螺旋弹簧管(又称多圈弹簧管)、膜片、膜盒、波纹管等。
弹簧式压力计的分类:
①按弹性感压元件的不同分为:C形管弹簧压力表、螺旋弹簧管压力表、膜片压力表、膜盒压力表等。
②按仪表用途的不同分为:a、一般用途压力表如一般压力表、氧压表、乙炔表、电接点压力表等;b、特殊用途压力表如隔膜压力表、防腐压力表、耐振压力表等。这里的一般压力表是指用于测量对铜和铜合金不起腐蚀作用的气体、蒸汽和液体压力的仪表,
③按仪表的精度不同分为:普通压力表和精密压力表。普通压力表的精度有1级、1.6级、2.5级、4级四种。精密压力表的精度也有0.1级、0.16级、0.25级、0.4级四种。
④按测压种类不同分为:压力表、负压表(习惯叫真空表)、正负压力表、绝压表等。

压力表是指以大气压力为参考压力,用于测量大于大气压力的压力的仪表。
真空表是指以大气压力为参考压力,用于测量小于大气压力的压力的仪表。
压力真空表是指以大气压力参考压力,用于测量大于和小于大气压力的压力的仪表。
绝压表是指以零为参考压力,测量绝对压力的仪表。

根据我国压力表制造标准,一般压力表主要规格如表3-1、表3-2所示。
表3-1
形式 测量范围/ MPa;
压力 0~0.1 0~0.16 0~0.25 0~0.4 0~0.6
0~1 0~1.6 0~2.5 0~4 0~6
0~10 0~16 0~25 0~40 0~60
真空 0.1~0

表3-2
外壳直径/mm 准确度等级
40,60 2.5 ,4
100 1.6 ,2.5
150,200,250 1 ,1.6

一般压力表低于1/3测量上限的部分,由于相对误差较大,不宜使用;
一般压力表高于3/4测量上限的部分,如果长期使用,会损坏弹簧管,从而降低仪表的准确度,也不宜使用。
所以一般压力表的最佳使用范围为测量上限的1/3~3/4。
因此在选配一般压力表时要特别注意其测量范围是否合适。选择一般压力表的测量上限可按下面的公式进行计算:
要选压力表的上限 = 所测最大压力 × 4/3

其它的弹簧式压力计,如:
膜盒压力表,主要用来测量微小气压,总的测量范围为(0.16~40)kPa 。膜盒压力表的结构与一般压力表的结构有较大区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仪表基础知识培训课程
1、测量误差概念
1.1、误差的分类
按误差数值表示的方法分为:绝对误差、相对误差、引用误差;
按误差出现的规律分为:系统误差(规律误差)、随机误差(偶然误差)、疏忽误差(粗大误差)
1.2、真值与约定真值(近似真值)、相对真值(标准表示值)
1.3、仪表的精度等级是指基本误差(仪表在规定参比工作条件下,即标准工作条件下的最大误差)的最大允许值,精度=(最大误差/测量范围)*100%
2、化工过程仪表的分类
2.1、按读取测量值的位置可分为:就地测量仪表(如就地压力表、温度计、液位计、流量计等)和远传信号测量仪表(各类变送器、位置开关等)
2.2、按测量参数性质可分为:分析、流量、物位(液位)、压力、温度、电量、机械量等
3、分析仪表
3.1、按分析目的分为:安全检测报警分析仪(可燃、有毒气体检测)、成分分析仪表
3.2、成分分析仪的分类:离线分析仪(分析室仪器)、在线分析仪(COD分析仪、PH计、F离子分析仪等)
4、流量测量
4.1、流量的概念:是指单位时间内流过管道某一截面的流体数量。分为体积流量和质量流量,质量流量M=体积流量Q *流体密度ρ。质量流量的常用单位有:kg/h、t/h等,体积流量的常用单位有:l/h、m3/h等。
4.2、流体流动状态的分类:A、层流(雷诺数Re〈2300) B、过渡流(2300〈Re〈4000) C、紊(湍)流(雷诺数Re〉4000)。雷诺数是指流体惯性力与粘性力的比值。
4.3、与流体有关的物理参数:温度、压力、密度、粘度、速度、流量等。
4.4、流体的密度与温度、压力的关系:气体的密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小、随压力的增大而增大,液体的密度主要随温度升高而减小、而与压力关系不大。
4.5、园区使用的流量测量仪表种类有:涡街流量计、金属管转子流量计、孔板节流装置流量计、锥形管流量计、威力巴流量计、楔式流量计、质量流量计、电磁流量计等。
4.6、流量计的分类
流量测量方法和仪表的种类繁多,分类方法也很多。至今为止,可供工业用的流量仪表种类达60种之多。品种如此之多的原因就在于至今还没找到一种对任何流体、任何量程、任何流动状态以及任何使用条件都适用的流量仪表。
按测量原理分有力学原理、热学原理、声学原理、电学原理、光学原理、原子物理学原理等
按照目前最流行、最广泛的分类法,即分为: 容积式流量计、差压式流量计、浮子流量计、 涡轮流量计、 电磁流量计、流体振荡流量计(包括涡街流量计、质量流量计 ) 、插入式流量计
4.7、质量流量计的使用常识
质量流量计的使用场合:因质量流量计测量的是流体的质量流量,不受流体温度、压力、密度等参数变化的影响,且测量精度很高(可达0.1%),无直管段要求,固在一些要求进行精确测量和严格控制进料的场合以及用于贸易结算进行计量的时候,常常使用质量流量计进行流量测量,但因其价格昂贵使用面不是太广。
质量流量计的组成:包括传感器、变送器和显示单元三部分,传感器的敏感元件为测量管,安装在管道上,变送器和显示单元(简易型不带显示单元)单独安装在传感器旁便于观察和维护的地方,二者之间有专用的多芯屏蔽电缆进行电气连接。
科氏力质量流量计的结构分类:按照测量管的形状可分为直管式和弯管式,按照测量管的数量可分为单管式和双管式(常用双管式)。
质量流量计的安装要求:A、安装地点不能有大的振动源,并应采取加固措施来稳定仪表附近的管道; B、不能安装在大型变压器、电动机、机泵等产生较大磁场的设备附近,以免受到强磁场的干扰; C、传感器与管道连接时不应有应力存在; D、直管式质量流量计最好垂直安装,若要水平安装则需使两根测量管处于同一水平面。 E、弯管式质量流量计在测量液体时,弯管部分应朝下,在测量气体时弯管部分应朝上。
质量流量计的投用与停用方法:A、质量流量计投用前,应检查其安装是否符合要求、管道是否吹洗干净、压力试验是否已完成; B、通电预热30分钟后启动流体运行,直到传感器温度等于流体的操作温度,切断下游阀并确保无泄露和保证满管时,对流量计进行调0; C、打开上、下游阀门,关闭旁路阀,将流量计投入使用; D、流量计停用时,对于易结垢的介质应打开排污阀将流量计中的介质排净,对于易凝固的介质应排净并用低压蒸汽或工厂风进行扫线,保证测量管内不残留介质。
4.8、涡街流量计的使用常识
涡街流量计的使用场合:涡街流量计是利用流体自然振荡的原理制成的一种旋涡分离型流量计,涡街频率和流体的流速成正比,常用的旋涡发生体为三角柱形,输出频率较低。用涡街流量计进行测量时要求流体的雷诺数在20000~7000000之间,且流速必须在规定范围内,不同的口径有不同的流速要求,对液相、气相、蒸汽的流速要求各不相同;仪表有直管段要求,一般用于清洁低粘度介质测量,测量精度为1%。
涡街流量计的安装要求:A、安装在流速分布稳定的直管上,上游侧直管段长度应大于20D,下游侧直管段应大于5D; B、防止传感器产生机械振动; C、防止外部电磁场干扰; D、流量计最好安装在调节阀、温度测点、压力测点的上游侧; E、流量计的尺寸应与管道内径相一致; F、流量计的中心线应和管道的中心线保持同心,并应防止垫片插入管道内部; G涡街流量计前后尽量不用截止阀。
涡街流量计的投用与停用方法:A、涡街流量计投用前,应检查其安装是否符合要求、管道是否吹洗干净、压力试验是否已完成; B、投用后保证流量计满管运行; C、流量计停用后,应检查测量元件是否被沾污,及时对流量元件及其检测小孔进行清洗。
4.9、金属管转子流量计的使用常识
金属管转子流量计的使用场合:转子流量计使用较为广泛,一般用于测量中、小流量和微流量,测量介质一般为清洁、不易结晶和凝固、粘度不大的液体和气体、蒸汽,要求介质流速变化缓慢。
金属管转子流量计分为就地型和远传型,其测量原理为恒压降变流通截面积流量计,其量程比为10:1,精度一般为1.6%。
金属管转子流量计的安装要求:金属管转子流量计的锥管必须垂直安装,不可倾斜,安装时应用水平仪严格校准,且组装时不应受应力,垂直安装型转子流量计介质流向为自下而上,水平安装型转子流量计介质流向应与其标示方向一致。为方便使用和拆检,一般要求安装阀组。远传型金属管转子流量计其远传部分是靠磁性与转子耦合的,若介质中含有易被磁性物质吸附的小颗粒,则转子易被磨损和卡塞,造成测量不准或无法测量,解决的办法是在前面加装磁过滤器。
金属管转子流量计的投用与停用方法:A、流量计投用前,应检查其安装是否符合要求、管道是否吹洗干净、压力试验是否已完成; B、投用后保证流量计在其有效测量范围内平稳运行,开表时防止大流量冲击转子造成仪表损坏; C、流量计停用后,应检查测量元件是否被沾污、转子上是否吸附有铁屑,及时对流量元件及转子进行清理。
4.10、孔板节流装置流量计的使用常识
孔板节流装置流量计的使用场合:A、流体必须满管连续运行,B、流体必须是牛顿流体、在物理学上和热力学上是均匀的单相的,C、流体流经节流装置时不发生相变,D、流体流量基本不随时间变化、不适用于脉动流和临界流工况,E、流体流经节流装置前流束必须与管道轴线平行且不得有旋转流,F、流体流动工况应是紊流、雷诺数需在一定范围内且无旋涡。
孔板节流装置流量计的组成:包括孔板、取压法兰或环室、差压变送器三部分,其中孔板用于节流产生差压,取压法兰或环室用于取出孔板前后的流体压力,差压变送器用于测量孔板前后的压差达到测量流经孔板的流体流量的目的。
孔板节流装置流量计的安装要求:A、节流装置安装要求有前10倍后5倍管道直径的直管段要求;B、节流件及其夹紧法兰前端面应与管道轴线垂直,节流件的开孔、夹紧法兰应与管道同心;C、夹紧节流件的密封垫片不得凸入管道内壁,且垫片厚度不应超过规定值;D、新装管道系统必须在吹扫合格后才能安装孔板,孔板的锐角应迎着流向;E、测量气体时,取压口应在管道上部与管道中垂线成45度的夹角范围内;测量蒸汽时,取压口应在管道上部与管道水平中心线成45度的夹角范围内;测量液体时,取压口应在管道下部与管道水平中心线成45度的夹角范围内。F、测量气体(或液体)的水平导压管应有排除冷凝液体(或气体)的配管坡度1:10~1:100。
孔板节流装置流量计的投用与停用方法:A、流量计投用前,应检查其安装是否符合要求、管道是否吹洗干净、压力试验是否已完成; B、投用后保证流量计在其有效测量范围内平稳运行; C、流量计投用步骤为: 检查二次阀和排污阀应关闭,平衡阀应打开 → 稍开一次根部阀,检查导压管系统是否泄漏,不漏则全开一次阀 → 分别打开排污阀进行排污后关闭排污阀 → 拧松差压变送器正负压室丝堵,排除空气 → 打开变送器正压阀,关闭平衡阀,打开变送器负压阀,启动差压变送器;D、仪表三阀组的操作原则:1、不能让导压管内的凝结水或隔离液流失;2、 不可使变送器测量膜盒受压或受热;三阀组的启动顺序为:开正压阀 → 关平衡阀 → 开负压阀;E、流量计停用步骤为:关闭变送器负压阀,打开平衡阀,关闭变送器正压阀 →关闭二次阀 → 打开排污阀进行排污后关闭排污阀;三阀组的停用顺序为:关负压阀 → 开平衡阀 → 关正压阀。
4.11、威力巴流量计的使用常识
威力巴流量计的使用场合:用于测量较大工艺管道内介质流量,其测量原理为测量管道横截面上流体的平均流速,要求被测流体在操作状态下的雷诺数大于20000,流体中无杂质和污物、不结垢,流速范围液体为0.5~6m/s、气体为10~60m/s、蒸汽为5~30m/s。
威力巴流量计的组成:包括测量取压管、差压变送器两部分,其中测量取压管用于产生差压,差压变送器用于测量动、静压差达到测量流体流量的目的。
威力巴流量计的安装要求:A、测量装置安装要求有前20倍后5倍管道直径的直管段要求;B、测量管安装应穿过管道中心并与管道中心线垂直;C、其在管道上的安装方位和引压管的敷设与孔板节流装置要求相似。
威力巴流量计的投用与停用方法:与孔板节流装置流量计相同。
4.12、锥形管流量计的使用常识
锥形管流量计的使用场合:用于测量较小工艺管道内液体、气体、蒸汽介质流量,其测量原理为管道内流动介质产生的压力与流速的平方成正比,通过V型取压装置得到介质流动产生的附加压力(P动-P静),从而得出瞬时流量。
锥形管流量计的组成:包括测量管、差压变送器两部分,其中测量取压管用于产生差压,差压变送器用于测量动、静压差达到测量流体流量的目的。
锥形管流量计的安装要求:A、测量装置安装要求有前2倍后5倍管道直径的直管段要求;B、其在管道上的安装方位:用于测量液体和蒸汽时水平取压,变送器安装在测量管下方;用于测量气体时水平取压,变送器安装在测量管上方。
锥形管流量计的投用与停用方法:与孔板节流装置流量计相同。
4.13、电磁流量计的使用常识
电磁流量计的使用场合:用于测量导电液体介质流量,介质温度不宜超过120度,压力不宜超过1.6MPa,不宜在负压状态下使用,流速不得低于0.3m/s,被测介质中不能含有较多的磁铁性物质和气泡,被测流体基本无压损,测量精度可达0.5%,量程比宽为1:20,其测量原理为法拉第电磁感应定理。
电磁流量计的组成:包括传感器、变送器和显示单元三部分,传感器安装在管道上,变送器和显示单元单独安装在传感器旁便于观察和维护的地方,二者之间有专用的多芯屏蔽电缆进行电气连接,也可二者组合为一体式。
电磁流量计的安装要求:A、安装地点不能有大的振动源,并应采取加固措施来稳定仪表附近的管道; B、不能安装在大型变压器、电动机、机泵等产生较大磁场的设备附近,以免受到电磁场的干扰; C、传感器与管道连接时应保证满管运行,最好垂直安装; D、变送器外壳、屏蔽电缆、测量本体及两端的管道都要接地,接地极应单独设置,接地电阻应小于10欧姆,不能接到电气或公共接地网上; E、要求有前5倍后3倍管道直径的直管段。
电磁流量计的投用与停用方法:A、电磁流量计投用前,应检查其安装是否符合要求、管道是否吹洗干净、压力试验是否已完成; B、打开阀门,使液体充满系统,排除残留气体后,接通仪表电源通电预热,关闭阀门使流量计充满静态液体,检查调整零点,重新打开阀门使流量达100%,检查输出是否正确和稳定; C、打开上、下游阀门,关闭旁路阀,将流量计投入使用; D、流量计停用时,对于易结垢的介质应打开排污阀将流量计中的介质排净,对于易凝固的介质应排净并用低压蒸汽或工厂风进行扫线,保证测量管内不结垢、不残留固体杂质。
4.14、流量计实物图片(一)

金属管转子流量计 电磁流量计
4.14、流量计实物图片(二)

涡街流量计 质量流量计
4.14、流量计实物图片(三)

锥形管流量计 楔式流量计
4.14、流量计实物图片(四)

威力巴流量计 一体式孔板流量计

surface在2008-4-10 11:19:05修改过。
surface在2008-4-18 17:42:26修改过。
5、压力测量
5.1、压力测量与压力单位:压力是垂直均匀地作用在单位面积上的力,它的法定计量单位是Pa,1Pa=1N/m2,压力的工程单位有:MPa、KPa、kgf/cm2、atm、mmH2O、mmHg、bar等
5.2、大气压(表压)、绝压、真空度的概念
5.3、压力表的分类:普通压力表、真空压力表、隔膜压力表、膜盒压力表、膜片压力表、特种压力表(氧气压力表、氨压力表等)、电接点压力表、电阻远传压力表、差压表等
5.4、压力变送器的种类:表压变送器、绝压变送器、差压变送器、液位压力变送器、流量差压变送器等,根据传感器原理可分为:电容式变送器、单晶硅谐振式变送器、半导体电阻式变送器等
5.4、压力表/变送器实物图片

6、液位测量
6.1、根据测量原理不同可分为:压力测量式、浮力测量式、雷达波反射式、超声波反射式、核子辐射式、电容式等
6.2、园区主要采用了基于压力测量式、浮力测量式以及雷达波反射等原理的液位计,包括:差压液位/界面变送器、静压式液位计、磁翻柱液位计、磁致伸缩液位计、雷达液位计、音叉液位开关、浮球液位开关、浮标液位计等
6.3、差压液位/界面变送器测量的公式:P=ρg h ,ΔP=(ρ1-ρ2)gh ,差压变送器的迁移量为:P=P+ - P- ,仪表的调校范围与其安装高度无关。
6.4、磁翻柱液位计、磁致伸缩液位计、浮标液位计都是根据恒浮力原理进行测量的,有顶装和侧装两种形式,顶装磁致伸缩液位计由探测杆和抱探测杆上下浮动的浮子组成。仪表安装时要求连通管或探测杆的垂直度要好,液面变化不要太剧烈,介质内不能有固体杂质,否则容易导致浮子卡塞。
6.5、液位计实物图片(一)

磁翻柱液位计 导波雷达液位计
6.5、液位计实物图片(二)

磁致伸缩液位计 音叉液位开关
6.5、液位计实物图片(三)

钢带液位计 投入式液位计
7、温度测量
7.1、常用的温度(标)单位:华氏温标、摄氏温标、热力学开氏温标和国际实用温标 。
华氏温标(oF)规定:在标准大气压下,冰的熔点为32度,水的沸点为212度,中间划分180等分,每第分为报氏1度,符号为oF。
摄氏温度(℃)规定:在标准大气压下,冰的熔点为0度,水的沸点为100度,中间划分100等分,每第分为报氏1度,符号为℃。
热力学温标又称开尔文温标,或称绝对温标,它规定分子运动停止时的温度为绝对零度,记符号为K。
国际实用温标是一个国际协议性温标,它与热力学温标相接近,而且复现精度高,使用方便。我国自1994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ITS-90国际温标。
换算关系为: ℃=5(°F-32)/9 ; ℃=K-273.15
7.2、温度测量的分类:热电偶(B、S、K、E、T等分度号)、热电阻、双金属热膨胀式温度计等接触式仪表,红外线、热辐射等非接触式仪表
7.3、接触式测温仪表比较简单、可靠,测量精度较高;但因测温元件与被测介质需要进行充分的热交金刚,帮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达到热平衡,所以存在测温的延迟现象,同时受耐高温材料的限制,不能应用于很高的温度测量。
7.4、园区采用的温度测量仪表有:Pt100型热电阻、E型热电偶、一体化温变、双金属温度计
7.5、温度仪表在管道上安装时应垂直或逆流斜插安装,并保证传感器部分处于最能反映介质温度的位置
7.5、温度计实物图片
双金属温度计 热电阻/热电偶
8、控制阀
8.1、控制阀的结构组成:由执行机构和阀体部件两部分组成,阀门附件包括:过滤器减压阀、电气阀门定位器、手轮机构、阀位开关、阀位变送器、气路电磁阀等。执行机构是控制阀的推动装置,它按输出信号的大小产生相应的推力,使推杆产生相应的位移(直行程或角行程位移),从而带动控制阀的阀芯动作;阀体部件是控制阀的调节部分,它直接与介质接触,由阀芯的动作改变控制阀的节流面积达到调节的目的。
8.2、执行机构的分类和作用形式:分为气动执行机构和电动执行机构两大类(均包含直行程和角行程方式)。气动执行机构又可分为气动薄膜执行机构、气动活塞执行机构(分单作用和双作用气缸)等。因未采用电动执行机构暂时不做介绍。气动薄膜执行机构可分为正、反作用两种形式,当信号压力增加时推杆向下动作的叫正作用执行机构,当信号压力增加时推杆向上动作的叫反作用执行机构。气动薄膜执行机构通常接受的气信号为20~100kPa,也有采用80~200kPa、120~300kPa气信号的执行机构,供气压力一般分别为140kPa、300kPa、340kPa。气动活塞执行机构通常采用400kPa的气源。
8.3、根据阀体部件的形式分类:直通单座截止式调节阀体、偏心旋转阀体(凸轮挠曲阀体)、球阀体、蝶阀体、楔式闸阀体、三通阀体。根据阀门的原始状态可分为故障开(气关)、故障关(气开)两种形式。
8.4、表征调节阀特性的参数:A、流通能力Cv 值;B、流量特性:EQ%、LINER、快开、抛物线;C、可调比R=Qmax/Qmin;D、压力损失S;E、阀门开度;F、阀门全关时的泄漏量;G、全行程时间。
8.5、装置采用的控制阀包括:气动薄膜调节阀、偏心旋转调节阀、气动三通切断阀、气动楔式闸阀、气动切断阀、自力式调节阀、电磁阀。
8.6、气动薄膜调节阀:直通单座调节阀只有一个阀芯和阀座,应用广泛,具有泄漏量小(标准泄漏量为0.01%C)、永许使用压差小(DN100的ΔP=120KPa)、流通能力较小(DN100的C=120)的特点,气动薄膜执行机构具有结构简单、动作可靠、维修方便、价格低廉的特点,阀芯可加工成各种流量特性的形式,膜头耗气量小。
8.7、偏心旋转调节阀:用于粘度较大的场合,具有流路简单、阻力小、流通能力大、密封可靠、操作稳定、体积小重量轻的特点。其流量特性介于线性与等百分比之间,回转行程角度为60/90度。
8.8、气动三通切断阀:一般用于流路切换,具有响应速度快、密封好的特点。
8.9、气动楔式闸阀:用作紧急切断阀,具有极高的切断性能,耗气量大。
8.10、气动切断球阀:具有流路简单、泄漏量小、压力损失最小的特点,特别适合于高粘度、悬浮液等场合,耗气量较大。
8.11、气动切断蝶阀:具有流通能力大、压损小、结构紧凑、操作转矩大、优良的切断性能和耐久性能的特点。
8.12、自力式调节阀:具有结构简单、动作可靠等特点,使用于流量变化小、调节精度要求不高或仪表气源供应困难的场合。有内取压式和外取压式,对于调节精度要求稍高的应用场合,需要采用指挥器膜头进行调节,装置所用的均为稳定阀后的压力。
8.13、控制阀的安装要求
安装前应按规定对控制阀进行强度试验、行程试验、气密试验和泄漏量试验检查。
控制阀应垂直、正立安装在水平管道上,口径大于50mm的控制阀应设置永久性支架。
安装位置应方便操作和维修,必要时应设置平台,控制阀的上下方应留有足够的空间以便维修。
控制阀阀组包括前后切断阀、排放阀、旁路阀等,其配管应组合紧凑,便于操作、维修和排液。前后切断阀起切断作用,可选用球阀、闸阀;旁路阀起手操作用,可选用截止阀、球阀;排放阀用于维修控制阀或停车时排空管道及阀门流体,还用于外接流体冲洗阀门内部和管道。
应远离连续振动的设备,当安装于振动场合时应有防振措施。
用于高粘度、易凝固、高温等场所时,应采取保温或伴热措施;用于低温流体时应采取保冷措施。
用于浆料、高粘度流体时应配冲洗管线。
控制阀的方向不可装反,否则将影响调节流量特性并可能损坏控制阀。
8.14、控制阀的投用与停用方法
控制阀投用前,应检查其安装是否符合要求、系统调试是否合格、管道是否吹洗干净、压力试验是否已完成。
溶剂试运时先走旁路,冲洗一定时间后将控制阀全开,投入运行一定时间后即可投入正常使用。
控制阀停用时,对于易结垢的介质应打开排污阀将介质排净,对于易凝固的介质应排净并用低压蒸汽或工厂风进行扫线,保证阀内不结垢、不残留固体杂质。
自力式调节阀的开表顺序:关闭旁路阀 → 检查阀后压力应小于阀后设定压力 → 缓慢开启自力式调节阀前截止阀 → 开启自力式调节阀后截止阀。停表顺序:关闭自力式调节阀前、后截止阀 → 开启旁路阀。
8.7、控制阀实物图片

气动调节阀 气动切断阀
9、控制回路
9.1、几种控制方案:单回路PID控制、串级控制、分程控制、选择控制、比值控制、自定义顺序程序控制等。
9.2、单回路PID控制回路的组成:1个参数检测仪表、1个PID控制器、1个执行机构(控制阀)各一个。
9.3、串级控制回路包括内环和外环,一般由2个参数检测仪表、2个PID控制器、1个执行机构(控制阀)组成。
9.4、选择控制回路一般由1个或2个参数检测仪表、1个或2个PID控制器、1个选择器、1个或2个执行机构(控制阀)组成。
9.5、比值控制回路一般由2个参数检测仪表、1个或2个PID控制器、1个或2个执行机构(控制阀)组成。
9.6、自定义顺序程序控制回路(SFC)一般用于配制、加料、混合,或者以时间/动作为先后顺序周而复始循环工作场合 ,如变压吸附等
10、联锁回路
10.1、联锁是指为了保护关联设备或工艺系统、人身安全等而设置的自动保护控制停车装置;
10.2、联锁回路的构成:联锁条件(输入AI/DI)、联锁逻辑(与/或/非等)、联锁结果(输出AO/DO);
10.3、联锁的分类:单元设备/机组局部联锁、工艺装置整体联锁、安全联锁切换;
10.4、联锁的实现:一般由接触器、继电器和自动开关的组合电路或者由可编程微处理器(如PLC/DCS/ESD等)来实现;
10.5、对联锁元件的要求:检测控制可靠、响应灵敏快速、几乎不产生误动作。
11、DCS控制系统
DCS系统的主要结构:人机界面(操作站)、主控制器(控制站)、输入/输出接口(I/O卡件)以及数据交换通道(2层通讯网络及交换机)。
DCS的主要功能包括:现场数据采集显示、报警、运算控制,人机交互操作,数据记录、累积,趋势记录,报表功能等
11.1、DCS组态简介
系统组态是指在工程师站上为控制系统设定各项软硬件参数的过程。由于DCS 的通用性和复杂性,系统的许多功能及匹配参数需要根据具体场合而设定。例如:系统由多少个控制站和操作站节点(操作站节点是工程师站、操作员站、服务器站、数据管理站、时间同步服务器等的统称)构成;系统采集什么样的信号、采用何种控制方案、怎样控制、操作时需显示什么数据、如何操作等等。另外,为适应各种特定的需要,集散系统备有丰富的I/O 卡件、各种控制模块及多种操作平台。在组态时一般根据系统的要求选择硬件设备,当与其它异构系统进行数据通讯时,需要提供系统所采用的协议和使用的端口。
11.2、系统组态工作流程图
11.3、实时监控主要操作画面
1、调整画面
2、报警一览画面
3、系统总貌画面
4、趋势画面
5、流程图画面
6、故障诊断画面
12、PID控制参数整定
12.1、PID参数的含义:
PID控制的数学模型:G(S)=KP(1+1/TiS+TDS)
P:比率度,P=1/ KP,KP为系统增益或放大倍数,KP越大则系统响应速度越快,但会导致系统容易出现超调而发生振荡,甚至发散;
I:积分时间,或者说复位时间,I越大,则系统调整时间越长,达到稳态的时间越长,系统表现的越稳定;
D:微分时间,或置位时间,一般在大滞后系统中引入,起超前作用以消除系统滞后影响,防止因反应滞后带来的更大的超调
12.2、参数整定的方法:A、试凑法;B、扩充临界比例度法;C、扩充响应曲线法;D、衰减曲线法
13、防爆、防腐及防护等级
13.1、仪表的防爆等级:Ex d II B T4 其中Ex:防爆总标志;d:结构形式,隔爆型;II:类别,工厂用;B:防爆级别,B级;T4:温度组别,T4组,最高表面温度≤135℃
13.2、防腐:工艺介质的腐蚀性要求直接接触介质的测量仪表部分材质具有较强的抗腐蚀性,如流量计传感器、温度计套管、压力/差压变送器的测量室、调节阀的流通部分、分析仪器的采样器等,具体做法有:A、采用抗腐蚀的材料,如哈氏合金,PP/PE/PVC等;B、采用喷涂、电镀、堆焊、衬里耐腐材料;C、采用耐腐蚀的隔离液进行隔离防腐等
13.3、防护等级:是指电气设备的外壳防止人体、固体异物、水进入壳内,造成人员伤害、设备损坏等有害影响。表示为:IPXX 其中第一特征字表示外壳防止人体、固体异物进入的防护等级,共有0~6七个级别;第二特征字表示外壳防止水进入壳内造成有害影响的能力,共有0~8九个级别
14、园区仪表管理情况介绍
仪表专业的管理职责
管理界限划分
园区现有自控仪表分布状况
14.1、仪表专业的管理职责
在公司的政策及标准操作程序的规定下,维持生产装置自控仪表系统处于最佳的状态下运行,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持续改进,在最有效与安全情况下满足生产的运行要求、完成生产计划。
负责装置自动化仪表设备的稳定运行
负责制定生产装置仪表部分的检修计划、下达检修维修任务
负责装置仪表的配件计划
负责全公司计量器具的统计定检及管理工作
负责维保队伍仪表部分的管理和考核
从本专业角度提出改进建议和落实改进方案
协助上级和相关部门做好其他工作
14.2、管理界限划分
仪表与生产工艺的管理界限划分
仪表与设备的管理界限划分
仪表与电气的管理界限划分
14.2.1、仪表与生产工艺的管理界限划分
一般地,自控与工艺的分界面为工艺管道后第一个根部阀,根部阀后由自控仪表专业进行管理;
现场直读式仪表,即无远传信号的仪表设备(如压力表、双金属温度计、就地液位计、限流孔板等)由生产部工艺管理;
远传仪表及其电缆、桥架、保护管、导压管、伴热管路由仪表专业管理;
操作室内(含操作台)由生产工艺负责管理,DCS机柜室由仪表专业负责管理;
进入生产装置的仪表风总管由工艺负责管理,分支根部阀后镀锌管路由仪表负责管理;
仪表专用伴热分支管线,冷凝水回收系统的仪表分支管及其上的阀门,疏水器等由仪表专业管理;
用于报表打印机的耗材及纸张由生产工艺管理(设备故障由仪表专业管理)。
14.2.2、仪表与设备的管理界限划分
一般地,自控与设备的分界面为设备本体与仪表的第一个法兰面或螺纹接口;
设备上带来的现场直读式仪表(如压力表、温度计、液位计等)由设备专业进行管理,远传仪表(如变送器、控制阀等)由仪表专业管理;
成套设备的自控部分由仪表管理,动力部分由电气管理 .
14.3.3、仪表与电气的管理界限划分
各种仪表供电电源进入仪表专用供电箱接线端子后,由仪表专业管理,UPS电源装置、直流电源转换装置由电气专业管理;
烟雾、火灾报警器及其测控系统由电气专业管理,火灾报警系统中用于消防的压力或差压开关、阀门等仪表设备由仪表专业管理,可燃(有毒)气体检测报警仪表由仪表专业管理;
电讯、电话、网络等弱电系统由电气专业管理;
在电气开关室、低压配电室中与联锁、报警有关的电气设备及至仪表机柜的电缆由电气专业管理,其它属于仪表回路系统的报警、联锁元件由仪表负责管理。
15、园区现有自控仪表分布状况
园区现有DCS系统5套:包括PTG装置(DELTAV系统1400DST)、公用工程(JX-300X系统244点)、CAT装置(MACS系统368点)、134a装置(ECS-100系统1648点)、905罐区( JX-300XP系统120点)
园区现有现场仪表约3500多台件,分布于园区各装置工段,仪表种类30多种
园区现有衡器65台套,其中属于强检28台
16、衡器
16.1、衡器的测量原理包括机械杠杆式、压力式、电子式等,园区的衡器采用电子式测量原理
16.2、衡器的种类:电子天平、电子平台称、贮槽称重仪、电子汽车衡、电子吊称、电子定量灌装称等
16.3、大部分衡器因其使用于贸易结算、质量分析等地方,属于强制检定计量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