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传感器能否作为液体通断的测量

楼主(2006-08-08):
在一段流体回路中串入一个压力变送器,通过管路中的液体流过变送器的表面,使得变送器压敏电阻阻值改变,这样能否测量出液体是否断流?请熟悉压力变送器的大虾解答

网友A:
按压力的测量原理,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管道的压力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断流压力点的设定不是很容易确定,所以一般这样的办法很难在现场真正的使用!

测量管路中液体是否流动,常用流动开关来测量,这样既方便设定 又容易满足现场工况的要求,且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

我们公司是生产料位/液位开关的厂家,有标准型JYSF1800和防爆型JYSF1700流动开关可供选择!

0755-26718900
深圳江元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jiangyuan.com.cn

楼主:
我的产品管路是塑料管,内径1mm,我刚才去你的网站看了以下,你所说的那种流动开关,好像不能测量这么小管径和流量的,是吗?你还有什么建议?

网友A:
那么小的管径,我们这种流量开关确实解决不了你说的
问题,这个我没有考虑到!

但是,还有一种办法,我也是在这个论坛上看到,就是自制一对电极
 设计一种电路,可以实现。但是,这个帖子我暂时没有找到,我看对你这么小的管径还是比较适合的

网友A:
你可以问一下

宇电的哪个邵工
这个他比较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