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用的是CONCEPT和INTOUCH,IFIX想通讯的。电脑上显示有个别数据跳动?

楼主(2006-08-08):
施耐德PLC用的是CONCEPT和INTOUCH,IFIX想通讯的。电脑上显示有个别数据跳动?
相同画面的电脑一台正常,另一台个别数据跳动。电脑系统是好的。我怀疑是网络问题。
各位高手有什么高见!
俺先谢谢了!

网友A:
通讯有干扰

网友B:
应该不会,你两台机子用的是同一种组态软件吗?

楼主:
用的是同一软件。画面也是一样的!

网友C(2009-07-22):
请问,施耐德plc与pc机如何发送接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