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ntrollogix冗余问题

楼主(2006-08-08):
各位大哥求教了:controllogix冗余系统有谁使用rslogix5000 v15做过?如何做?

网友A:
controllogix15版做冗余和13版的一样,只是硬件要升级到相应的版本,包括CPU,SRM,CNB/CNBR要用E系列的。软件也要更新:RSLINX2.5版本以上,RSNETWORX5.11版本以上,当然LOGIX5000也要用15版的。

楼主:
CNB/CNBR要用E系列的,我的系统配的是D系列的,是否可以通过更新来做冗余配置?另外好象目前controllogix15版硬件升级固件尚未推出?谢谢了!

网友B:
给你一个免费电话(用座机打),你详细地问吧。
以后多联系:hejiandu@yahoo.com.cn

网友C:
V15.53可以做冗余,CNBR/D和CNBR/E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