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请问哪位知施耐德2110的下载电缆怎么接线

楼主(2006-08-08):
请问哪位知施耐德2110的下载电缆怎么接线.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啊!

网友A:
XBTG/XBTGT2110的通讯电缆包含了RS232/485转换芯片,不是随便接几根线就可以的。

楼主:
谢谢,已经找到答案了!供应商误导了我:)

网友B(2006-12-12):
请问您是怎么样做的呢?

网友B(2007-01-29):
新出的GT2110只能使用USB电缆连接电脑和GT2110进行下载,就是说必须要买ZG935电缆下载.如果是和PLC通讯,这通讯电缆是可以自己做的,不必买他的专用电缆.

网友C(2008-06-08):
请问施耐德Modicon Momentum系列的PLC如何与笔记本电脑通讯连接呢?

网友D:
有专用的电缆;在网上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