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组态王时出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6-08-08):
前不久  一个工程投入运行,该项目仅仅是采集数据,画面中显示,历史曲线能查询的而已.记得那天下午六点左右完成最后一次修改后存盘运行.第二天早上进去一看,画面定死了,如同死机了,无法关闭,而且任何程序无法操作,无奈之下手动重启计算机.重启后问题出现了,D盘(工程项目放在此盘,且此盘仅有该项目一个文件夹,工控机为研华原装新机)不能用,系统提示"磁盘未格式化",后也只好将其格式化了项目重新装上运行.现在我一直很郁闷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我分析最有三个出现问题的可能:一,组态王软件问题;二,工控机问题;三,工人晚上摆弄计算机造成.高手们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应该是工程数据存盘时发生了硬盘写入错误,有可能是硬盘本身的原因或者初始格式化的时候出了错,或者是人为原因,如正在写入数据时硬盘遇上剧烈振动而出错.为防止错误再度发生,可以用专业软件或者系统自带磁盘工具检查硬盘是否有坏道等问题.

网友B(2009-01-23):
LZ 怎么联系,我也是成都的

网友C:
排除1  2问题,也不能肯定是3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