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6-08-08):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我现在做一个西门子项目,有三套系统,本身原来每套系统都是用6ES73152AG100AB0控制器来控制每个系统,我现在想用一个CPU来控制这三个系统,请问此远程控制要如何通讯,应该在配那些产品。CPU还需要另配什么附件,或者是否有控制远程类似相同功能的西门子CPU模块及附件!!谢谢了!!!

网友A:
选择一个高性能的CPU,如3172DP或400的CPU,其它的都作位远程站。如果距离太远的话,可以考虑增加中继器。CPU配存储卡。

网友B:
可以采用ET200进行扩展,采用PROFIBUS进行通讯。

楼主:
谢谢!!以上回复我的兄弟,,,
特别谢谢夏天来了,我现在就按照这样办法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