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炜PLC

楼主(2006-08-08):
    丰炜VH、VB0、VB2三个系列小型PLC,系统功能齐全;程序容量大(最大可达16K);FLASH ROM存储(不必多加电池);指令齐全,包括:浮点运算、PID指令及比较接点。输入输出点数搭配灵活、弹性大:可由10-256点。可选配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温度控制模块;脉冲输出定位模块;高速计数模块;串列通讯模块等特殊模块组合。
      M系列PLC,模组化设计,控制点数可达1024点、系统功能齐全、通讯功能完备、指令集丰富,满足大中型PLC系统应用要求。
     每台丰炜PLC都配备有业界首创的多功能显示屏,能适时告诉操作者机器的运行状况而不需另外增加成本。
     丰炜提供的创新的连接器形式PLC,相对端子排形式PLC,能有效降低配线工时,减少配线错误,也让机器的维修变的简单方便,大量使用时,效果尤其显著。

网友A(2009-02-18):
想不到罗升的机器外型还不错么?

网友B(2009-06-05):
丰炜的PLC用起来怎么样?与无锡信捷PLC相比,哪个在性能上更具有优势?

网友C(2009-07-24):
丰炜的PLC用起来可靠性如何?编程软件是不是简单易懂?编程电缆有没有兼容,如与三菱能否兼容。

网友D:
楼上问题我一起回答了。

丰炜PLC的可靠性应该是值得信任的,罗升已经应用到电梯、纺机等对可靠性要求极高的行业。编程软件有点类似三菱的FX-WIN,简单易用,如果使用过三菱的PLC产品,应该很容易上手,所有的资源、指令都和三菱很接近,而且是免费的,可以到www.acepillar.com下载。编程电缆随主机配送,自己制作也很简单,我可以提供接线图。可以说,丰炜PLC是进口品牌里性价比最高的PLC。

和其他PLC比较,丰炜在稳定性、性价比更具有优势。至于详细的,要看具体的使用情况。

网友E(2010-10-12):
我觉得工控十年是吃错药了,在卖广告。

网友F:
丰炜PLC用了几多年了;还可以啦,在性能价格服务上都不错

网友G:
我个人认为2个差不多

网友F:
差别还是有点WWW.ACEPILLAR.COM.CN

网友H(2012-06-17):
请问丰炜PLC程序能否直接转换为欧姆龙、三菱、台达、永宏的程序呢?又是怎样转换的呢?

网友I(2012-07-31):
搞丰炜plc有没群?有的话给我麻烦给我加进去1761728939

网友I:
有没有搞丰炜plc的群,麻烦加我1761728939

网友J(2012-09-20):
对:muxingren关于丰炜的PLC用起来怎么样?与无锡信捷PLC相比,哪个在性能上更具有优势? 内容的回复:

肯定是丰炜PLC了~我们用丰炜5年多了,没什么毛病的~信捷的质量要差不少呢

网友K(2013-08-30):
就品质而言,丰炜PLC属于台湾原产,要比国内的品控相对好一些的

网友L(2020-11-27):
我想把我们单位分切机上的丰炜plc程序下到笔记本研究,弄半天就是连接不上!老是说没有送回资料,检查电源线啥的,真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