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 PLC的程序运行故障问题

楼主(2006-08-08):
各位老师,由于第一次接触AB的PLC所以老是有问题,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通讯上了,但是在切换到运行状态时出现错误,错误代码为0052,说明为用户程序中选择的基座最小系列号比实际基座的系列号大。我用的是Micrologix 1200的PLC,logix500的编程软件,请教各位老师,怎样在程序里设置使其与实际的PLC相吻合那!

网友A:
我顶下,期待着大家的发言

网友B:
MicroLogix 1200 不需要基座呀,你用的是其他系列的PLC吧?

网友C:
你好! MicroLogix 1200 是不需要基座的!能否再说详细一点呢?
请问张工您是那里的呢?您的PLC是用到哪方面的呢?我们是罗克韦尔山东地区授权分销商。希望我们以后有很好地合作机会哦!

楼主:
我知道是不需要基座的,但是里面它提示的就是这个错误。今天原因没找到,但是重新设置了一个程序,运行没有问题了,到现在我还纳闷那,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我是山东济南的。我们用罗克韦尔的东西不是很多,所以不熟悉。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了!

网友C:
有可能你在编程时选择处理器型号时出现了错误!因为micro1500是要基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