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F

楼主(2006-08-08):
    安川V7---5.5KW变频器能运行,有时显示GF故障,能复位.一天要出现几次.请指教!
另U7U8(C025)是什么?电流传感器PDB33V4B15怎么测量?谢谢!

网友A:
GF是接地故障,轻检查电机的连接线和电机的绝缘是否良好?如果前者均没有问题,那可能是变频器的电流检测部分有问题。

网友B(2008-09-26):
应该是电流互感器坏了

网友C:
变频器有接触不良或者内部电容有漏电现象。变频器经验真名交流群,QQ群40875015

网友D(2009-10-16):
碰过几个都是传感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