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异步电动机运行温升过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6-08-08):
我公司有一台45KW三相异步电动机,连续工作一个小时后,电机温度会很高,抚摩电机烫手.测工作电流74A左右,检查轴承及其传动设备均正常.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电流不高啊,温度到底有多高是什么绝缘等级

楼主:
电机是我们常用的Y225M-4 45KW,用手摸电机,会很烫手.

网友B:
是不是电压太低了,各接线端有没有松动,起动开关是不是有问题(比如:星形----三角形启动的话,接触器是不是停留在星形位置,)再检查线圈有没有短路,线圈并联支路是不是有开路现象,

网友B:
电机风扇有没有损坏

网友C(2006-09-21):
如果是星三角启动检查有没有可靠转换!电机转速是否正常!电压是否正常!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D:
是散热不好吧?电机风扇正常吗

网友E:
1、如果你说的情况是准确的,那就是电机质量、参数与铭牌不符!
2、要么你诉说的情况不准确;
3、因为电机额定电流应为90A,电机运行电流仅74A,即说明轻负载、又说明绕组、铁芯无故障;

网友F:
烫手有多少度,七八十度也不太高

网友G:
应该用温度计测量呀.

网友H:
是不是散热不好的原因

网友I:
应该是散热不好

网友J:
1、三相平衡
2、绕线质量
3、不知道是否是直接星-三角形启动。看看你的接触器
4、如果是低速大力矩运行,若是,可以改为外接风扇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