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S7-300电源模块容量的选择?

楼主(2006-08-08):
现在有一个西门子S7-300的配置,
cpu:313C-2DP集成16点DI/16点DO
DI:6个16点24VDC模块
请问该配多大的电源模块,2A还是5A?

网友A:
如果只给模板供电的话,2A就够了;如果还给外围器件供电,最好还是用5A.

网友B:
最好用5A

网友C:
按最大安全容量考虑的话最好用5A的。

网友D(2011-01-12):
s7-300电源模块的选择 有依据吗??

网友E:
要是我的话我就用10A的

网友F:
对:杨jun 关于
s7-300电源模块的选择 有依据吗??
内容的回复:
查看300的样本手册。有电流消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