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开关更换为真空开关的注意事项

楼主(2006-08-08):
讨论一下SN10油开关开关更换为SN28真空开关后的注意事项,我公司最近淘汰了所有的油开关,换上了真空开关,我发现安装的老师安装时很费事,里面好像有很多应该注意的问题,比如开距,行程,超行程,等一系列问题,真空开关更换后还要进行做交流、直流耐压试验,直流电阻测试、绝缘电阻遥测等工作,但是,在调试时有很多注意事项,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真空开关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真空灭弧室,可用工频耐压检查灭弧室的真空度,开关在分闸位置,在断口加工频42KV/min.真空包损坏,很难修复,只有更换。另外一些参数的调试是个难点。

楼主:
应该是zn28真空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