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标称电压的问题,请熟悉的高手指点

楼主(2006-08-09):
在三菱伺服驱动器MR-J2S系列中输入电压是AC220V,可是在HC-KFS的电机上标的电压是110V(记不清了,大概是这个电压)。而在小功率的电机KFS053上电机标称电压更低,只有60V,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同样初学中...提供些意见和资料先...
HC-KFS              MR-J2S-
053(B),13(B)        10A(1)/B(1)/CP(1)/CL(1)
23(B)               20A(1)/B(1)/CP(1)/CL(1)
43(B)               40A(1)/B(1)/CP(1)/CL(1)
73(B)               70A/B/CP/CL
46                  70A/B/CP/CL-U005
410                 70A/A/B/CP/CL-U006
MR-J2S-()A       3相200VAC
~~~~~~~~~~1      单相100VAC
~~~~~~~~~~4      3相400VAC
MR-J2S-()B       3相200VAC
~~~~~~~~~~1      单相100VA
~~~~~~~~~~4      3相400VAC
MR-J2S-()CP      3相200VAC
~~~~~~~~~~~1     单相100VAC
MR-J2S-()CL      3相200VAC
~~~~~~~~~~~1     单相100VAC
就你问题有问过前辈.前辈叙述模糊.大概意思是你按照上列表格选型,不会有问题.而且不需担心电压会有影响.
你上述的AC220V其实就是用3相200VAC...
如有错误请各位大大多多指点....
同样关注此问题中......

楼主:
谢谢小强,你指的是驱动器电压,我的问题主要是电机电压。有比较了解的吗

网友A:
多少电压马达配多少的电压的电机啊...我没说清楚...
伺服马达和电机的电压是配套的

网友B:
驱动器和伺服电机是配套的,不要管电机是怎么样的了

网友C(2006-10-15):
驱动器和伺服电机是配套,不然故障.

网友D(2007-12-17):
学习

笔名在这里显示?

网友:
我想就是说明电机的参数特性。对应用来说就是说按照这个电压来选择控制器。至于为何会有不同的电压级别原因很多,比如通用电网级别,安全要求,电机磁路特性优化等。

网友E(2009-02-11):
伺服放大器的输入电压是要按铭牌上规格选择的,而放大器输出电压是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的,即负荷越大,则电压电流也跟着变大.。如果放大器输出电压超出电机的标称电压就出问题啦。

网友F:
电动机上面的电压是通过伺服放大器来提供的。

这个电压值是变化的,因为伺服放大器的工作原理类似于变频器的交-直-交的工作方式。

其电动机的转速或者力矩皆为伺服放大器上的设定值所决定。

故而此电压只能取现场值,但如果需要与转速或者力矩进行比对,则需要相关仪器进行测量后才能做出比对。

网友G:
电机上标的电压有可能是额定速度下的反电势的有效值。

网友H(2010-02-09):
当驱动器坏后,有个不同型号的,怎么判断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