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HOLIP维修问题请教

楼主(2006-08-09):
维修一台HOLIP-A 15KW 变频器,跳“E.GF S”接地故障,去掉模块,将下桥PC929报警光藕输入侧短路,三路霍尔也没有插,结果故障依旧,哪位高手比较熟悉海里浦的机器?

网友A:
可能你的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B(2009-03-31):
是主板的问题,我也碰到过。但不知道是主板上哪个元件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