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8-09):
现在我要设计一个有关于伺服机的控制系统,上位机用触摸屏,控制器用plc ,要求同时控制3台伺服机的位置 ,我想请教各路高手,在PLC选型方面,应该选用那种型式的PLC,需选用控制模块吗?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否需要三轴连动了!!你的动作可以介绍一下否?这个可是关系到价位的问题了。

网友B:
这个我挺熟悉,三轴,或四轴.需要控制模块.可选用松下的.wdo_1000@126.com

网友B:
一般plc有运动控制都是两轴的,要用三轴,就必须加运动模块.最好三轴都用运动模块,这样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