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恳请帮助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6-08-09):
我现在用松下继电器TX2-12V控制把开关电源的24V直流电输给DC-DC电源模块,电源模块输入电流约0.1A,继电器触点电流可以达到1A,但是我发现继电器闭合接通后给继电器断电,继电器常开触点不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万分感谢!!

网友A:
不知道这款继电器的线圈额定电流多大?

网友B:
靠,我的回复呢?有违规之处么?不可能把,纯技术问题。

网友C:
继电器的后面有一个小弹簧,你看看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B:
电源模块有输入电容,继电器闭合瞬间相当于电源短路,触点熔焊,要记住继电器接触器类切换容性负载触点很容易损坏。

楼主:
嗯,风兄说得很有道理,可是我用400WAC-DC和用40WAC—DC供电,感觉也有差别,用40W时继电器有时就可以恢复,但用400W时就很难恢复,是不是与两个电源的滤波电容大小不一样有关系啊??

网友D:
傳統繼電器確實有觸點熔焊(熔接)/火花/生命週期短等問題. 所以日後才有 SSR 固態繼電器等之改良產品出現.
PS. (To 樓上的) 就個人觀察, 工控網會有偶發性的 message lost 現象. 所 lost 掉的, 通常是一天內的 message.

网友B:
嗯,风兄说得很有道理,可是我用400WAC-DC和用40WAC—DC供电,感觉也有差别,用40W时继电器有时就可以恢复,但用400W时就很难恢复,是不是与两个电源的滤波电容大小不一样有关系啊??
当然功率大电容也要大,大电容储存更多的电量,电源内阻也要小得多,能提供更大的短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