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45KW电机温升过快解决方法

楼主(2006-08-09):
我公司现有一台电机,型号Y225M-4 45KW,连续工作1小时后,手摸电机外壳,烫得马上缩手,测工作电流74A左右,检查电机轴承和传动设备均没有问题.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是否用变频器

网友A:
风叶散热风量大吗

楼主:
没有用变频器,风叶散热风量挺大的

网友B:
机蕊不同轴,,有可能是这样,,

网友C:
是否超负荷工作?是新安装后的问题还是老电机新问题?

网友D:
跟环境也有关系,45KW的烫手也好像很正常啊.我这有一台20KW的每天都90多度,用了这么久了也没事.

网友E:
绝缘等级多少?超过了吗?

网友F:
45KW的烫手很正常,只要不超过绝缘等级就可以

网友G:
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你检查一下你的电动机绕组吧,用电桥测量一下他的直流电阻值是否合格?我们公司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使用在水泵上的电动机,老是发热,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就把他更换了,问题就解决了。不知你的是否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H:
看温度是不是超过标准了,如果没有就没有问题了,从你说的别的数据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网友I:
同意 别墅 的看法,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电机发热严重,后来就烧毁了,不过如果真的是绕组有问题,现场也不能解决,只能送回厂家维修了.

网友J:
工作电流74A,并且才连续工作1小时就有这样情况, 可能是电机的质量问题.不过还要看环境问题的电机的温升.